[家电] 修松下ih电饭锅,求助

楼主(2023-07-18):
老舅拿个电饭锅来修,故障码u10。
很简单的上盖传感器故障,换完热敏电阻以后没检查绝缘,这个传感器连了地线。控制板左侧蓝色接头接传感器。
热敏电阻引脚接地跳闸,控制板橙绿红灯亮起,面板无显示。
估计是控制板出毛病了,分立元件还能慢慢琢磨,集成电路玩不转。亲舅的锅一定修好没有退路可走,请高手出手相救

网友:
去官网看看有没有维修手册

网友A:
当然要先查集成块的供电
带电池的板,应该不插市电也有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先查集成块的供电
带电池的板,应该不插市电也有显示

电池只是保存时间的,不可能用来显示,不然很快就没电了。

既然是热敏电阻导致的,那就测量热敏电阻到控制芯片引脚走线上的二极管是否短路了。

网友B:
大概下面图片这样的电路,如果没有二极管,那可能芯片坏了,只能换控制板了。

网友:
换控制板

网友:
把传感器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只是保存时间的,不可能用来显示,不然很快就没电了。

既然是热敏电阻导致的,那就测量热敏电阻到控 ...

乱说,这个屏我不清楚是哪种类型,以前lcd屏不插市电一样有显示
热敏电阻无论是断路还是短路,都不影响显示屏有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概下面图片这样的电路,如果没有二极管,那可能芯片坏了,只能换控制板了。

两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热敏电阻和上边的电阻串联分压 反馈给ADC  温度高热敏电阻阻值变小反馈电压变小 但是两个二极管呢有什么作用?

网友:
换板吧,价格不高。

网友:
查一下上下连接线,基本上是连接排线断裂。

网友:
小毛病修成大毛病,估计控制板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板省事

先测一下控制板5V情况

网友:
应该是处理器挂了吧。

热敏一般是直接进单片机的,接地能引起跳闸,说明肯定引起冷热电短路了。

测电源电压正常的话,基本就可以怀疑单片机了,去找找有没有主板换吧。

网友:
我的象印锅 一直显示时间的 断电也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池只是保存时间的,不可能用来显示,不然很快就没电了。

既然是热敏电阻导致的,那就测量热敏电阻到控 ...

不对,我有个原装进口松下HI, 好久没用,一直显示时间, 饭煲10年了

网友:
这个只有查维修手册了,看看单片机的IO口、VCC等引脚对地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热敏电阻和上边的电阻串联分压 反馈给ADC  温度高热敏电阻阻值变小反馈电压变小  ...

限制输入ADC的电压在GND-0.7(假设二极管压降0.7)至VCC+0.7之间的。
当ADC电压超过上拉电源+0.7v的时候,接电源的二极管导通,二极管导通后压降基本固定在0.7V左右,所以ADC电压等于VCC+0.7。
ADC电压低于GND-0.7的时候接GND的二极管导通,原理和上面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对,我有个原装进口松下HI, 好久没用,一直显示时间, 饭煲10年了

好吧,我看图片以为那个是CR3202电池,能断电显示的话,应该是个能充电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