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疏忽引起的显卡高温宕机把小朋友伤透了心…

楼主(2023-07-18):
一个疏忽引起的显卡当机把小朋友伤透了心…
给宿舍电脑加了一个亮机卡后,就没去留意了,特地加之前清理了一下灰尘
之后小朋友在玩游戏过程中突然就跑走了,我以为她玩累了,也没在意,但那天发现电脑好像宕机了。
也没在意,第二次再次玩游戏突然黑屏,这时候我就感觉不对劲了,电脑也无法激活。
于是乎热关机后休息一会在开机,。用鲁大师测了一下温度,跑了一下游戏。。发现100°居高不下。。

拆下显卡一看,居然忘记把风扇接上去了。。尴尬

插头没插上去

既然拆了,就检查一下把,新加的散热硅脂

之后重新插好接口,上机,温度稳定下来了。。

网友:
显卡里面的接线一般都没有标识,不看说明书不能轻易接入,否则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网友A:
啥意思,没插线么???

-------------------------

网友:
这种级别的显卡散热片够大的话不需要显卡散热风扇也行

网友B:
提一句,现在的显卡不接风扇的话很可能是开不了机的,开机回提示风扇没接

网友:
小朋友恨你一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没插线么???

应该是没装风扇的线

网友:
主要现在是夏天,这显卡发热其实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一句,现在的显卡不接风扇的话很可能是开不了机的,开机回提示风扇没接 ...

连测速都没有,你还指望厂家弄个电流反馈去检测风扇接没接入?

网友:
低档错误,就像手里拿着螺丝刀到处找螺丝刀

不错,没有坏

网友:
还好没有坏

网友:
这显卡散热器好简陋,应该发热量不大

网友:
我给CPU散热清灰 也是忘了插,也是用了一两天,偶尔鲁大爷看待机都八十多度,拆开看什么情况,一看风扇 没插线

网友:
应该有温度保护的,不然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一句,现在的显卡不接风扇的话很可能是开不了机的,开机回提示风扇没接 ...

不然显卡真会死给你看

网友:
低级错误,接头都不插

网友:
亮机卡也这么大发热量?

网友:
百密一疏啊,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