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仿制俄版LCR表

楼主(2023-07-18):
原作者地址:https://www.radiokot.ru/forum/viewtopic.php?t=95086
国内论坛: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9508&extra=page%3D1&page=1&mobile=2
坛友们仿制: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5490-1-1.html

原版使用5110显示屏,另找到OLED屏。这两者手头都没有。自己改为LCD12864。(电池显示功能去掉了)
最终成品。

测试图(没有标准的LCR表对比,只能说测出大约值)
电阻测量

电容测量

电感测量

立创开源找到的相同的作品

直接搜索  俄版RCL基于STM32F100  可以找到。

网友:
厉害了,高手在民间,这也能改造。

楼主:
拆拉卡拉屏幕背胶用介刀  一刀屏幕是下来了,排线也一起被介断了。要不是拉卡拉正好放下,我都直接换个屏幕用了
接排线用了不少时间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也算高手啊

网友:
这卡机上几个档次

网友A:
这是自己手工做的吗?厉害

网友:
这拉卡拉的刷卡器也算有了其他用途。

网友B:
纯手工打造,厉害!
拉卡啦的外壳和显示屏,成本不高~~

网友C:
我不懂,确实厉害。不过开尔文夹子不应该是屏蔽线吗?而且应该是绞线,不是这样平行的。还是说程序能去掉这些干扰项?

网友:
牛逼!  这个拉卡拉 利用的真的绝了

网友:
牛B哦,屏幕也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手工打造,厉害!
拉卡啦的外壳和显示屏,成本不高~~

拉卡拉壳加屏幕(没背光)
4线夹子红包买的
电池是以前手机留下的
硅胶线红包买的
stm32f100 5块
其它元件均为红包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懂,确实厉害。不过开尔文夹子不应该是屏蔽线吗?而且应该是绞线,不是这样平行的。还是说程序能去掉这 ...

正常是应该用带屏蔽的线。要不然线间的电容,自身的电感以及外部的干扰都会影响结果。表现为小电阻,小电感有跳动。大点基本没问题。短接表笔从10多毫欧至负的10多毫欧跳。
设计者使用的很细的屏蔽线(好像天线上用的那种)。我做这个是为了测试电容的,只看容量和内阻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自己手工做的吗?厉害

是的,还不会免费撸PCB板

网友:
厉害了,高手在民间

网友:
高手,不仅会做热转印,还会写程序

网友:
看外壳以为里面是打板,结果一看是自制,高手

网友:
这个看原理图挺简单的,不知性能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拉卡拉屏幕背胶用介刀  一刀屏幕是下来了,排线也一起被介断了。要不是拉卡拉正好放下,我都直接换个屏幕 ...

这排线都能接好,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