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KFR-40GW换室内风机电机加清洁

楼主(2023-07-19):
松下KFR-40GW换室内风机电机加清洁

网友:
这个拉马不错

网友:
里面这么脏啊

网友:
这轴承看起来真不错。。。

     pwm调速好评、、、、、

网友:
正常,攒几年的灰都这样

网友:
这看着...是铝管的?

网友:
确实该清理了

网友:
松下的电器不便宜吧

网友:
没拆过研究过这种电机为啥我感觉就像换了一个转子似的  我见过水空调的电机 外边是注塑的里面什么样不清楚  还有空调电机是步进电机还是用的哪种

网友:
这样才能彻底的清洁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下KFR-40GW换室内风机电机加清洁

这也能自己换,厉害

网友A:
佩服佩服自己是心有余力不足

网友:
真不错的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佩服自己是心有余力不足

廉颇老矣?尚能换否.

网友:
这电机看起来好复杂呢

网友:
电机控制板看起来爽心悦目

网友:
松下的东西工艺还是好,漂亮!!虽然烧了igbt模块,估计自己换几个电阻,换模块也能用~~

网友:
出乎意料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