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宽带小哥上门测速,顺便请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23-07-19):
书接上回:【新提醒】第一次用移动宽带,感觉……还行? - 数码大家谈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昨天晚上,小哥上门测速了,时间大概是 18:00,这个时候按说是高峰吧,速度280m ,挺好,出乎预料。

快速的时连接 5g ,慢速的时连接 2.4g。

小哥特意说了,要连接到 5G wifi,我之前连接的是2.4g 的WiFi,速度只有40-50.

说到这里,我有几个关于wifi的问题,请大家回答。

先看看我的手机显示的WIFI 信息。

先说,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发送和接受都是单个天线,

1,wifi 4,5,6,工作在 2.4g 频段,速度分别是什么?

2,同样是上面的问题,工作在 5g 频段,速度是什么?

3,只要是工作在 2.4g ,信号就可以兼容 ?例如,
新路由器是wifi6,2.4g,旧手机是 wifi4,仍然可以通信,这时候,通信速度时多少?
换成 旧路由器和旧手机,都是wifi4,2.4g,速度又是多少?

4,听说wifi5 只能工作的 5g ,但是,手机搜索的图片,好像,也有 2.4g 的wifi5.是吗 ?

网友:
移动宽带小哥上门测速,,,运营商提供速率是?,,有线速率,,无线速率,,,
影响速率的原因多了去

网友:
其实你可以在开发者模式里面把Enable Wi-Fi Verbose Logging打开 可以看到更多信息 至于速率方面 可以查看WIFI各个规范

网友:
这是有好多东西弄不懂得!

网友:
来给你测速前机房把网速提高给你测速,人走网速就降速了

网友:
自己多搜搜就出来结果了

网友:
看图,具体速度还和芯片有关,比如WiFi5有AC1200,AC2100,AC2900,WiFi6有AX1800,AX3000,AX6000等等,后面的数字就是2.4G+5G的总速率,其中WiFi5路由器的2.4G还是WiFi4的标准,WiFi5只有5G,WiFi6才有2.4G和5G,推荐看看站长的网站www.acwifi.net

网友:
看单流带宽。有的wifi 6 表的是ax1800,好的ax3000,现在ax6000,说的是路由器端。
新手机端即便协议支持wifi6,但受制于天线,

网友:
要求你所在的“ 组(大约16户吧)” 同时测速  你就知道怎样了,    一块收发板上只给你测速哈哈  包你满意。。。。。。

网友:
移动现在是延迟高么

网友:
没那么多要求的,测速只是测试当前到测速节点的速度,不代表上网速度,只能供参考,2.4G支持相对远一点的传输,5G近距离快速传输(比2.4G快),其他的还线路衰减,移动端到路由的距离,设备型号等都有差异的。

网友:
测速不能体现真正网速的,可以测出你的实际带宽,但是体现不出来真实上网速度,我碰到过测网速正常,但是看电视一分钟卡好几次,

打电话给维修工,结果这家伙过来前提速,一过来测速,那速度,杠杠的,打开网页都是零点几秒,电视换台都是秒换,然后就是各种找原因,

什么电脑老了,路由器不行了,然后就是推广提速包,我不要,就走了,走后没几分钟,恢复原状,卡的不行,后来才知道,这是维修工为了推广提速包搞的鬼,

这种情况只有投诉10086,一次不行就多次,这样,维修工就不敢搞鬼了,我家就是,现在基本恢复正常,网页秒开,电视也不怎么卡了,

本来一般家庭使用,只要不是下载爱好者,一般看电影看电视上网浏览,2-3百兆足够使用了,为什么要多掏钱上千兆网

网友:
坛友不是早就总结过了吗?移动什么的,就一大内网。
我曾经连续测试过一个月,移动的节点,问题不大,基本上可以跑满网速。
换成电信的本地节点,常常掉线不说,就算能够联上,下行速度基本上只有标称的10%,奇怪的是
上行速度只少了一半,一直没搞懂。

网友:
WIFI5是手机和路由支持的WIFI协议,WIFI2.4G和WIFI5G是WIFI信号传输的信号频段。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WiFi456是协议标准,跟频率无关。虽然越高的最大速率越快,但是跟你的实际情况有关。连接速率取决于你信号。比如信号不好的时候同样的WiFi6可能还不如(抗干扰)WiFi4,

网友:
你们那里移动宽带还服务周到,我们这里给你安上人就跑了

网友:
还真是这样,测网速和实际使用感受是不一定一致的,还和你访问的链接有关系

网友:
双频和一没玩过都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