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维修红米K30自动关机后不开机的故障

楼主(2023-07-19):
妹妹的红米K30,说是手机用到自动关机后就再也开不了机了,充电没反应,不管怎么折腾就是不开机,到修手机的地方一问,说是主板坏了,要300多,问我换手机还是300多修一下合算?我说反正主板坏了,让我先试试手,万一不用换主板呢?就算换主板,也得先让我把上面256G的硬盘拆下来做U盘,不能便宜了修手机的。

到手先开壳,

拆开先目测,没发现什么问题,拆下电池排线测量,电压只有3.15V,怪不得不开机,问题我感觉就简单了,主板坏的可能就小多了,想着先换个充电小板试试,也不贵,不是充电小板的问题也不浪费,因为我和老婆都是这个型号的手机,买来用不上就当备件了。于是某宝搜红米K30充电小板,发现卖充电小板的选项里多数都有“充电小板+排线”,心想难道这个机子充电排线也是易损件?浏览器一搜,还真是,红米K30坏排线是通病,厂家还不管。顺便吐槽一下,我的另一个红米K30也有点毛病,保质期内厂家也不管,买了3个红米K30,只有一个没出毛病。然后我用手按着排线主板那一端,同时充电,发现可以充电了。

这样的话,充电小板就是好的了,我就只下单了一根排线,5元包邮,第3天到货。

不是原厂,比原厂的长个几毫米

换上,充电、开机一切正常,检查换下的排线,肉眼没发现什么问题,微距照了照片也看不出什么,扔。

网友:
我的这个也一样出现这个问题,我的维修方法是把那个排线上2端的座子拆下来,烙铁拖下排线焊盘,然后在把座子焊接上次解决

网友:
连接器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FPC又不受力,怎么就坏了呢!真是奇葩。
会不会是接口接触不良,清洁一下,5元都省啦

网友:
还能出这个问题,成本低了,品控不行啊。

网友A:
我是红米K30 PRO,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有时自己会好的。你打开后盖的时候,是怎么开的?撬吗?还是先热风侍候,能说一下吗?

网友:
这一般是软排线太短,充放电受力,插座松动所致。特点是电池使用时间越长越鼓,越容易出问题。
补焊插座,换新电池也能修复。
和三星boom7一样属于设计缺陷,没有留余量。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红米K30 PRO,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有时自己会好的。你打开后盖的时候,是怎么开的?撬吗?还是先热风侍 ...

之前有个兄弟教用热水袋大法,用保鲜袋装入100℃开水,然后手机放在袋子上烫,待边框的粘胶变软了再用吸盘拉开后盖。

网友:
小米的这品控真够差的,修手机的估计知道通病不想给你修,引导你换手机吧,旧手机修好还能卖1000多呢

网友:
小毛病还是自己动手检查一下比较好,省不少银子

网友:
自用和帮朋友买过几个垃圾米,能扛过2年的都是奇迹,在也不碰垃圾货了。

网友:
红米现在好点了,以前更差。用料问题

网友:
这个是排线精度不够!

网友:
这一下就省3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红米K30 PRO,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有时自己会好的。你打开后盖的时候,是怎么开的?撬吗?还是先热风侍 ...

用吹头发的吹风机把后盖先吹热了,多吹会儿,让热量传导到胶上,然后吸盘提起一个角,小撬棒插进缝里3-5毫米,划一圈就开了

网友:
维修红米K30自动关机后不开机的故障 ,原来是排线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红米手机充不上电,后来发现只要在接口下面垫一点东西就能充上。也就是你说的破红米的细节问题,我什么都没换,天天垫个东西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