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印良品风扇风力明显变小

楼主(2023-07-19):
一个无印良品小风扇,风力变小为正常时1/3,或者启动困难
功耗比正常时反大了20%

绿色的这个电容发热大,不知是不是电容问题

电容背后芯片发烫

找到原因了,谢谢大家分析!是背后芯片1个脚虚焊!

网友A:
无印良品到底是个什么,衣服也有这个,

网友:
既然发热严重就先换掉试试,在观察一下呗,这个又常见

网友B:
可能是电容下面的芯片发热吧。
如果电容发热,不用考虑,必须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印良品到底是个什么,衣服也有这个,

楼主说的“无印良品”应该是没商标的产品,也就是三无产品

网友:
这个估计只能挨个元件检测一下

网友C:
无印良品是不是类似南极人的空壳牌子

网友:
无印良品最先是日本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印良品到底是个什么,衣服也有这个,

就是个高级版的“南极人”,只不过是代工厂做自己卖

网友:
这个电容发热的话就直接换掉,看看效果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容下面的芯片发热吧。
如果电容发热,不用考虑,必须换

是的背后芯片也发烫

网友:
极有可能就是这个电容短路了,先换掉试试。

网友:
电机方面看下,是有刷的还是无刷的,有刷的换电机,无刷的加润滑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印良品是不是类似南极人的空壳牌子

这个不好说,但是“无印良品”的商品还是比较特别的~山寨起来并不容易,不像其他假洋鬼子干脆就是神州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