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黑群用了好几年的CyberPower UPS换个蓄电池,继续用!

楼主(2023-07-19):
18、19时,自己特别热衷于黑群晖,正好当时蜗牛星际兴起,也买了个蜗牛,在本地市场自己去挑的,我记得板子和电源上面标注的时间是19年3月,我到手是5月,内存还是全新的三星,一点灰都没。

既然上了黑裙,必须得上个电源保护硬盘啊,正好,那时朋友厂里很多闲置的UPS,给我寄了好几个,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后备式的,也就是今天这种,京东售价大概200~300之间;一种是在线式的,比较大。两种目前都在用,正在服役的,累计有4个,老家一个,主要带路由、光猫和摄像头,家里三个,分别是黑裙一个,路由,光猫,打印机一个,另一个施耐德的,接在了电脑主机和显示器上面。但是电池经过了四五年,基本都报废了,老家那个,去年由于四川断电,实在没法,改装了个电动三轮车的动力电池在上面,吹风扇和光猫、路由,能坚持一个白天不止,其他的,也都报警了,但是一直没处理。昨天换的电池的这个设备,是在年后开始就一直报警,然后我就关了蜂鸣器,昨天回去直接断电了,没法,只有换电池了。电池也是前几年送给网友UPS时,网友送的电池,下面开始:

机器正面,品牌是CyberPower,正面一个显示屏,查看些基本信息,电源开关和现实切换按钮

后面有串口,USB,防雷网线接口及最重要的输入、输出接口,由于都是出口欧洲的设备,因此输出和国行不一样,我买了好几条拆机的c13转c14的线材及直接转国标的插口来进行使用

铭牌型号Value600eilcd,最高360w,实际在使用中带过最高270w左右的负载,没有问题;

拆机就简单了,底部四颗螺丝拧下来,使劲掰,开关按键哪里是独立的,卡在上下,需要注意,另外就是注意内部的接线,别把线扯断了,还需要注意的是高压,毕竟220v,可不是闹着玩的。

第一个掉出来的就是防雷模块,独立的,看不懂,也不知道这玩意啥原理。

以下就是内部细节了,咱也不懂,也就不解释了,各位看看做工如何吧:

以上是220v输入输出线,感觉有点细了,不过还好,我的负载不高。

以上两张是显示及开关面板,牛屎芯片

左边是原装电池,右边是网友送的电池,品牌是【理士】,不认识,参数基本一致;换电池就简单了,拔线,取出来旧电池,装进去新电池,然后插线

按下开关,顺利启动,测试输入输出没问题,USB没问题,拧螺丝,完活。

接上UPS,插上USB连接线,进入群晖UPS后台,查看无误,彻底完活。

题外话:

这个蜗牛的质量是真不错啊,我就换了益横电源,其他没动,也没换背板,从19年装机至今,除了停电关机,和前年去汽修店清灰关机,其他时间从没动过,也没有设置休眠,质量是真的六啊,我总共装了5个硬盘,两个2.5寸存照片,其他三个3.5的,存好东西啥的,开机负载不到20%,应该就是三四十瓦吧,其余时间的负载在0~10%之间浮动,大部分时间是0%,可见负载并不高,或者设备检查不出来。

有没有懂行的哥们,看看这个UPS的整体做工如何啊?谢谢

============完============

网友A:
黑群晖能用来干嘛?

网友B:
这UPS能联动黑群不?就是停电自动关机,来电自动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黑群晖能用来干嘛?

干的事情多了,存照片,电影,资料,docker,还有很多插件玩,估计兄弟是没这方面的知识,很好玩滴啊

网友:
不知楼主存了什么好东西?能不能免费分享一下?
顺便说一句,这UPS不错,只不过电池不便宜,大部分时候,换电池不如直接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UPS能联动黑群不?就是停电自动关机,来电自动开机

必须能啊,还有电脑客户端管理

网友:
没玩过,看着挺不 错

网友:
压敏电阻防浪涌吧
直击雷是毫无办法。

网友:
不懂黑的路过

网友:
电池寿命也就这样了

网友:
寿命挺长的4年左右

网友D:
群晖是怎么和ups通讯的

网友:
黑群晖还是上UPS,不然容易坏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群晖是怎么和ups通讯的

USB口通讯,群晖支持的型号就行。

网友:
不错,小姐姐安全了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一直想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的事情多了,存照片,电影,资料,docker,还有很多插件玩,估计兄弟是没这方面的知识,很好玩滴啊 ...

确实不懂,也过了学新知识的阶段了,单纯问问了解一下。谢谢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