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地摊捡到的x79山寨主板不过内存故障

楼主(2023-07-19):
周末逛地摊,看见有老板搞了半车主板,什么型号都有,翻了一会,找到了一个杂牌x79主板,可能是科脑代工,要价60,砍价40拿下。
淘宝又搞了块E5-2660v2,花费16块,以为可以低价上车向往已久的经典洋垃圾套餐,结果上电试机,没点亮,地摊货+洋垃圾的组合,说翻车就翻车。
于是简化配置,拔掉所有的外设,仅保留两条确认是好的内存,反复测试了一阵,发现了如下规律:
  • 只有一条内存时,必须插左侧第一个槽位
  • 插两条内存时,只能插左边两个槽位
  • 只要右边两个槽位有内存,机器就不亮
既然确定了位置,就想办法测内存槽位吧,开始想斥巨资买个带灯的打阻卡,类似这种:

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决定省钱,人肉挨个pin测,反正也就240个pin,先从网上随便搜一下,找到某品牌内存的datasheet,根据Pin Assignments对照,估测对地压降,根据经验,功能类似的引脚,对地压降也是基本一致的,如果有怀疑的pin,还可以对照主板左侧确定是好的那个槽位对应的pin,经过一阵测试,发现有下面四个pin是开路的
既然开路,怀疑有几个可能:
  • CPU问题
  • CPU座子问题
  • 内存槽本身问题
  • 内存到CPU之间线路问题
用橡皮蹭了蹭CPU触点,仔细观察了座子上的针,没有歪,除非是底部脱焊了,通常这也基本不可能,看了内存槽位和背后焊盘,也没有啥问题。
那只能是线路问题了,顺着线爬,遇尘除尘,结果在靠近CPU座子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划痕,把灰尘扫净了,还挺深,刚好在压杆下面,怪不得一直没发现。
显微镜下面的样子,可以看到明显断线了

刚好4根,和前面测量的结果一致。于是刮掉阻焊层,清理刷干净,准被补线。料板垃圾堆里翻到了一个LED灯泡的驱动板,看起来铜线粗细和这里差不多,就它了
补的时候,尽量维持原来的走线方式

补完刷干净,重新测试内存槽那4个pin,对地压降正常了。涂绿油,烤个灯
上机测试,完美识别了4条内存
维修完毕。这个板子虽然寨,但是还是挺有料的,带个nvme槽位,64G内存肯定没问题(应该可以上更多内存),然后不插显卡也可以进系统,意味着我可以用pcie2nvme再挂几个硬盘,做PVE虚拟实验环境,不错的。

网友A:
绿油啥牌子的?我买过两种,都是烤半天表面不干,短视频上修手机的,两三秒就干透了

UV胶在紫外光照射固化后,会出现表面发粘的现象,即:氧阻聚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自由基聚合产生的。UV胶光固化过程通常是在空气中进行的,空气中的氧气会逐渐扩散到涂膜中,然后会与自由基聚合反应竞争消耗自由基,这会使胶水固化时间变长,涂层的底层已经固化而表层基本不固化,这就会导致胶水表面发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油啥牌子的?我买过两种,都是烤半天表面不干,短视频上修手机的,两三秒就干透了

UV胶在紫外光照射固化 ...

牌子是维修佬, 一般,凑合用,10s应该能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油啥牌子的?我买过两种,都是烤半天表面不干,短视频上修手机的,两三秒就干透了

UV胶在紫外光照射固化 ...

用完了一定盖好,保证新鲜。

网友B: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喜得经典洋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喜得经典洋垃圾。

投入也是个坑啊,今天试了一会,比较稳定,又买了个风扇,比CPU+主板价格都高了

网友:
楼主的修改技术真好

网友:
太过分了,居然维修好了。

网友:
喜得经典洋垃圾。

网友:
恭喜楼主 这波赚了

网友:
看到最后竟然修好了,高人呀

花小钱办大事的典型

网友:
从头看到尾,居然修好了,高人,恭喜楼主。

网友:
技术在手,真的是翻车也不愁。

网友:
恭喜恭喜,学得新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油啥牌子的?我买过两种,都是烤半天表面不干,短视频上修手机的,两三秒就干透了

UV胶在紫外光照射固化 ...

我买的透明的,也会发粘,觉得是光照功率不够,直接放太阳下面晒,3分钟固化OK,一点不粘。

网友C:
40块买块不知好坏的板子,我觉得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块买块不知好坏的板子,我觉得不值...

确实不太值,当时脑袋一热。 上一个x79是20块钱买的,不过是CPU座针脚全歪了,可惜没有bga返修台,只能先暂时放着。

网友:
听说现在REG16G内存很便宜了,也想捡几根搞手上的X79

网友:
手艺不错,思路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