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从裤口袋掉出来给车压过的VIVOS5手机

楼主(2023-07-19):
听说是骑电动车出门,手机从裤子口袋掉了出来,来不及捡就被私家车压了上去,然后就到我这里。

承蒙诸位关心,卡没取出来时打电话能通,可以正常充电,更换屏幕总成后无法显示,主板或尾插小板有一个坏了,鉴于自己二把刀都算不上,顶多是个爱好者的能力,其它更进一步维修都是无法完成的。

网友:
这个手机好山寨

网友:
我以为这样你都能修好
这手机,就是现在修好了,也会随时罢工
中框都变形了,电路板想必也挂了

网友:
就看主板有没有问题了,没问题可以再收套总成

网友:
粉碎性骨折,不过主板小巧,有屏和后盖缓冲不一定受力,可以通电试下

网友:
这效果。。。
看来是个小车,不是货运车

网友:
电池好像也有点变形了。

网友A:
我有个荣耀30PRO前后盖全碎屏幕漏液中框主板变形,拿售后去400换了个屏,买了个后盖,给我丈母娘用了大半年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这还能把手机里面的资料弄出来吗

网友:
内脏没事可以修换脸

网友:
看主板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我捡过一个荣耀7P+,一样不知被车压过多少次。
换了一套屏和外壳,现在都还在正常使用,只不过性能实在是差而已。

网友:
楼主试试能不能妙手回春?

网友:
手机挺惨,前后板全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荣耀30PRO前后盖全碎屏幕漏液中框主板变形,拿售后去400换了个屏,买了个后盖,给我丈母娘用了大半年 ...

真厉害,我都用的这款

网友:
感觉有点够呛了,给这个手机充电(要是电都充不进就放弃得了,主板伤的太厉害了),然后开机,看看能不能开机,如果能开机的话,装卡在手机里,给这个手机打电话试试,如果能响的话,大概率是没问题的,没有屏幕,只能这样粗糙判断

网友:
应该通电试试看,说不定只是屏碎了

网友:
伤得不轻,损失惨重,小心为妙。

网友:
主板有没压弯?

网友:
质量还是不行,起码有一面是轮胎碾的不应该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