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薄膜键盘单击变长按能修好吗

楼主(2023-07-19):
薄膜键盘有几个按键有时会出现单击变长按请问是那里坏了,现在拆卸用棉签清理一下薄膜触点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A:
内部触点有污染物粘连了  能拆掉的话,用酒精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触点有污染物粘连了  能拆掉的话,用酒精清洗

用干棉签清理了一下已经安装回去了不想再拆了因为还有备用键盘。

网友B:
弹力小,键帽卡住了弹不起来,也是一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力小,键帽卡住了弹不起来,也是一种可能

早期那种很高的按键我就试过卡住了,解决方法也简单拆下卡住的按键用砂纸打磨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新出的基本都是超薄按键很少会卡住了。

网友C:
是不是那个很软的键帽偏了或者有点变形了

网友D:
这键盘不用修了,直接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那个很软的键帽偏了或者有点变形了

检查了所有按键帽都正常但是有时明明按了一下按键也能及时弹起但是就会出现一串长长同样的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键盘不用修了,直接换吧。

也只能更换了。

网友:
换吧,没有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