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红外感应开关

楼主(2023-07-19):
end

网友:
看着还挺复杂的

网友A:
一直在想,这种开关在接通以后,进出线之间的电阻应该很小吧,那电压应该也是很低,这个板子的供电从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想,这种开关在接通以后,进出线之间的电阻应该很小吧,那电压应该也是很低,这个板子的供电从哪来的 ...

如果是白炽灯还可以理解通过灯丝回来的,现在用的节能灯都有整流桥了,不晓得是怎么连通的,应该是有点微弱的电流通过的,不然控制不了

网友:
探头很熟悉

网友:
这个里面还挺复杂的,感谢拆解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做工可以啊

网友:
苹果笔记本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想,这种开关在接通以后,进出线之间的电阻应该很小吧,那电压应该也是很低,这个板子的供电从哪来的 ...

这个功率很低的,应该有点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就是元首拆过那款,跟风拍了2个,还没找到合适的的地方用。

网友:
感应开关与负载(灯泡)呈串联状态,开关耗电很小,有很小的电流通过就能工作,但是这个小电流负载(灯泡)还不能正常点亮,开关上标注有功率范围,注意不能小于最小功率值,如果负载小于最小功率值太多开关就会工作不正常,在开关关闭状态下灯泡会微亮或闪亮(LED灯或节能灯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当然负载功率太大,超出开关的最大控制范围,开关过载也要损坏。本人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我也没有具体实验过,仅供参考,也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开关要找带零线输入,并且有继电器输出的最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想,这种开关在接通以后,进出线之间的电阻应该很小吧,那电压应该也是很低,这个板子的供电从哪来的 ...

看板子上的那几颗电容了吗,滤波和储能,触发后两个接线柱通过整流二极管被可控硅短接,负载接通,两个接线柱最大压降也就2-3v(根据负载功率),板子供电被可控硅短接,压降1v多,不足以维持供电。此时传感器工作电压来源于几颗电解,由于传感器电路ua级别功耗,因此单靠几颗电解剩余能量就足矣支撑几十秒到1分钟左右的延迟时间,等负载关断后可控硅不在短接整流桥输出,降压电路重新获得供电~

网友:
过节电工的,也跟着元首 买了2个  谢谢分享

网友:
这玩意还挺复杂的,不简单。

网友:
能把电路图描下来就好了

网友:
单火线  待机微亮啊

网友:
介绍一下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弄的挺复杂,感觉没什么用处

网友:
自从有这种探头后,实现了好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