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游戏鼠标

楼主(2023-07-19):
磁环是真的

配重片

还是配重 很简单的主板

end

网友:
无锡英斯特instant定位芯片
自从安华高A3050退市后,低价的国产渣渣芯片都敢说游戏级定位

网友:
看着不咋地呀!

网友:
一看这外壳就挺山的

网友:
普通鼠标的性能,游戏鼠标的价位罢了。正常用没问题

网友:
那个方形微动都安装歪了。

网友:
山厂换个壳就是游戏鼠标了,科技以换壳为本

网友:
这能玩纸牌游戏

网友:
做工还可以,就是正面的凹槽很容易积“老坑”,底部有个钢板好评

网友:
底板居然是金属的,少见

网友:
微动居然好用了2种。主要微动用的是华诺。

网友:
一般鼠标的内核,酷炫的额 外壳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做工一般吧,不知道游戏鼠标她是怎样定义的

网友:
传说中的狼途鼠标,见过。

网友:
铠甲一卸,原来如此,,,,,,

网友:
扫雷够用了

网友:
看玩什么游戏吧。

网友:
不错,还用到金属底板。

网友:
这种外观有点像英菲克这牌子鼠标了。

网友:
这个鼠标做工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