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自动休眠时间APM值设置定义

楼主(2023-07-19):
想给USB硬盘盒搞个自动休眠时间,知道在APM里设置但不知道具体1-255对应时间,上网找都是笼统的解释,终于在某国外的Linux论坛里有找到了对应值,这个百度是查不到的,在这里留案备查

Define standby (spin off) timer with works independently of the 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Use value between 1 to 240 to define timer using a 5 second scale (5 seconds to 20 minutes), and 241 to 251 using a 30 minute scale (30 minutes to 5 hours and 30 minutes), 252 for 21 minutes, 253 for vendor specific value (between 8 to 12 hours), and 255 for 21 minutes 15 seconds.

网友:
你说的是hdparm吧?
数值*5秒就是你要的休眠时间。

网友:
APM这个功能好像现在很多硬盘都不支持了吧

网友A:
想知道在window下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
没弄明白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在window下这个怎么设置

看这里
https://zry.io/zh/sysadmin/disab ... setting-on-windows/

但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
硬盘盒与APM/AAM无关,你需要的是量产硬盘盒固件的休眠时间值

大多硬盘盒固件量产工具自带休眠时间设定功能所以自己参考一下就好了

网友:
方便大家,不错

网友:
252 for 21 minutes, 253 for vendor specific value (between 8 to 12 hours), and 255 for 21 minutes 15 secon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里
https://zry.io/zh/sysadmin/disable-aggressive-hdd-apm-setting-on-windows/

感谢,已经设置不知道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