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家有修过江珂牌的充电器吗?

楼主(2023-07-19):
这颗初级振荡电路的8脚芯片是什么型号?看接线方式不像是3842,有修过的大师吗?

网友:
把电路描下来,看IC能否找到管脚相同的替代

网友:
把线路画下来对比下

网友A:
我认为16脚的才是电源芯片,正面拍个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16脚的才是电源芯片,正面拍个照。

看来还是朋友经验老道

网友:
这个板子估计是带主动P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16脚的才是电源芯片,正面拍个照。

16脚的是L6599D,测得12脚没有启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