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油烟机可真难弄,尽是油。修烟机,阉割了开关

楼主(2023-07-19):
前面有发贴,这个烟机跳家里的总闸及专门给它装的漏保,怀疑是漏电。

因为拆这个控制开关太难了,尽是油,拆下来也没有修的必要,准备不要它了。
这个开关 从左到右分别是 快慢  电机  照明  电源  ,不要也罢,再单独弄一个开关控制总电源就行了。
拆机下来,经细看,有个盒子,里面的线都是接起的,不可能漏电,烟机因为都是油,电机漏电的可能小。

一根红色外皮的线里面5根线,蓝色接到了电源的蓝色,先判定为电源负极。有两根接了电容,判定为启动线圈;再就一根红色,一根黑线,判定为两个速度的运行线圈,用表量,红色与蓝色间电阻小,这个应该是高速,接电源正极。那就黑色不要了,只要一个速度。
另外一根黑色外皮的线里有4根线,这条线应该就是往往控制开关的,整个不要了。扯掉了。

这里有一个小电源模块,显然这是照明,直接接电源的正负极

整个维修就是把电机线束中的红线(高速运行组)接电源正极,黑色包起来不要,之前接电容的两根没动。
照明的线把火线直接接到电源,之前零线不需要动。
然后试机,一切正常。
再想办法弄一个开关就行了,开就照明与电机同开,只有一个档。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油烟机,油脂太多把前面面板卡住了打不开,后面慢慢撬开后不要前面板了接着用,有些功能就是看的好看,其实不实用

网友A:
这种油腻腻的东西我最不愿意拆和修。

网友:
太脏了,要我就宁愿换新的

网友B:
直接直通,通过插座上的开关来控制算了

网友C:
多希望有一款 一喷再擦就干净的清洁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直通,通过插座上的开关来控制算了

还是要把开关装下来,太高了。得选一个没什么油的地方装开关。

网友D:
专业的事情给专业的人做,清洗油烟机确实蛮辛苦的,人家上门清洗也是赚个辛苦费

网友:
抽油烟机功率不大,用个6A的开关也够用了。
做菜不仅有油烟,还有水汽啊,一般是控制板和电机受潮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专业的事情给专业的人做,清洗油烟机确实蛮辛苦的,人家上门清洗也是赚个辛苦费 ...

关键是有些不良心的人故意把烟管什么的配件搞错了,然后让你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油腻腻的东西我最不愿意拆和修。

还有微波炉 。丈母娘家微波炉烧了高压保险,我打开一看有一只小强被短路电死了。

网友:
坏的最多的是按钮   触控面板稍微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希望有一款 一喷再擦就干净的清洁剂

机头水试试二手车贩子的最爱

网友:
我家油烟机小档坏了,看了这贴完全没有拆修的欲望了

网友:
很多油烟机漏电跳闸,都是因为长期不清理、油水太厚的原因。全拆加清洗,可治此病。

网友:
这玩意儿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解决

超过十年换了算了,今日刚刚换了一个23年陈,电机吱吱响就不修了

网友:
这种开关油泥多了容易出问题,比如按不下去,或者弹不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希望有一款 一喷再擦就干净的清洁剂

有:蓝月亮的油污克星油烟机清洗剂。

网友:
这玩意儿一般维修的都不愿意修。

网友:
搞个遥控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