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急,在线寻这随身WIFI

楼主(2023-07-19):
是不是IMEI后6位+999  就是切卡的密码\

如果不是这样的

请问怎么切卡,除了重新刷机

楼主:
密码出来了,az952  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我感觉是输入在admin  路由器登录的那个界面

网友:
解锁码居然还有次数限制

网友A:
对,你的密码:684230999

网友:
随身wifi的花样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你的密码:684230999

为什么我按这个办法不行?
新讯的随身wIFI

网友:
俺用随行侠很爽

网友:
新训还是随身瞎?网上密码一大把

网友:
新讯的撸了两个 第一个可以插卡用 第二个不行 看运气了 系统版本不一样 无所谓了 4块钱10g一个月 放店里给我妈听听二维码收款

网友:
这玩意儿用了发热么,信号好不好

网友:
都是那几个方案的,破解密码应该不难

网友:
这个我也在路边捡了一个,密码就是imei后六位+999,但是测试了下,电信号码测速4mbps这样子,太慢了,其它卡改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