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系统下纯净无广告的安卓模拟器 推荐下

楼主(2023-07-19):
有没WIN10系统下纯净无广告的安卓模拟器  推荐下,给个下载地址  谢谢

网友:
广告通过网络拦截,现在的模拟器,基本都有广告。

网友:
wsl应该是最纯净的?

网友A:
搜索 Android X86 下载iso 用VMWARE或VirualBox创建虚拟机 加载这个ISO 然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搜索 Android X86 下载iso 用VMWARE或VirualBox创建虚拟机 加载这个ISO 然后......

这应该是目前最纯净的办法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目前最纯净的办法了吧。

这个效率和优化都太低,4楼不是说了用wsl,好的不用非要折腾效率和兼容不好的android x86

网友:
WSA,就是安卓子系统,win10也能装,但挺麻烦。
https://github.com/cinit/WSAPatch

网友:
绿色版雷电模拟器还可以

网友:
也想安装一个,找不到合适的,为什么模拟器安装后都很大,几个G的,一个软件要这么大么,跟游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