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开bics4问题

楼主(2023-07-19):
手上有一块金士顿固态,无法分区,想从新开卡,查询主控为2258xt,颗粒是闪迪 bics4,短接后用其他2258xt版本能识别1g,用2258xt-snk-bics4版本不识别硬盘。换了几个硬盘盒同样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v0.565a
OS: 10.0 build 16299
Drive: 2
Model: SSK SSK
Fw   : 3A0
Size : 114470 MB
Controller : SM2258   bufferless
FlashID: 0x45,0x3e,0x98,0xb3,0x76,0x6b,0x0,0x0 - Sandisk 96L BiCS4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Channel: 2
CE     : 1
TotDie : 2
Plane  : 2
Die/Ce : 1
Ch map : 0x05
CE map : 0x01
Inter. : 1
First Fblock  :    6
Total Fblock  : 1980
Total Hblock  : 1789
Fblock Per Ce : 1980
Fblock Per Die: 1980
Original Spare Block Count :   130
Vendor Marked Bad Block    :     0
Bad Block From Pretest     :   202

网友A:
换个版本再试,bics4工具好几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再试,bics4工具好几个呢

换了好多个版本都是短路不认盘,有一个2258aa认盘,认颗粒,这个版本没法开,提示缓存设置错误

网友:
按2楼的大佬说的办吧

网友:
换AV大佬得万能软件试试

网友B:
换AV大佬得万能版本试试

网友(2023-12-09):
引用 楼主:
换了好多个版本都是短路不认盘,有一个2258aa认盘,认颗粒,这个版本没法开,提示缓存设置错误 ...

主控看不到2258字样的不一定是2258xt主控 ,我遇过2259xt的金士顿240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AV大佬得万能版本试试

av大佬链接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