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万用表改扩插座

楼主(2023-07-19):
原孔太小,没那种表笔,用钻头硬钻就可用了,过程没拍,很简单,上图片。

网友:
2.0mm插口改成2.5mm的插口?

网友A:
真的假的,我也想改。
这么搞不怕振坏表头,金属屑不会掉进表里?

网友:
啥不拆开瞧瞧,钻都钻了

网友:
拆开来钻更好

网友:
还不如将插头磨小

网友:
这么扎实,是实芯孔?

网友:
原装的孔是锥形的,自紧的锥形棒,很好用!接触可靠的狠

网友:
mf47是3mm插头,网上卖的很多,没必要扩孔,这样扩孔是简单,但是抗氧化镀层没了,以后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我也想改。
这么搞不怕振坏表头,金属屑不会掉进表里?

拆开用钳子夹着螺钉钻,对其它无影响。

楼主:
两块都扩孔了,只是有两螺钉被顶出来老高,但对装后壳无影响。
另有块大红袍这牌子MF47的放柜内睡觉了。

楼主:
是拆开钻的。

网友:
经典的MF-47,我的第一台万用表

网友:
还是改表笔比较合适

网友:
改插座远不如改 插头 简单省事

网友:
以后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现在的万用表表孔是4mm的,
MF47是3mm的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啊,不怕把表搞坏了。

网友:
没必要扩孔,3mm的插头很好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