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更换和拆TTC鼠标编码器

楼主(2023-07-19):
2元换新编码器

网友:
还是罗技光电的靠谱。

网友A:
求问前辈,不同鼠标的编码器是不同的,那么你是如何买对型号的呢

网友B:
罗技鼠标也开始用编码器了,以前用光珊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问前辈,不同鼠标的编码器是不同的,那么你是如何买对型号的呢

旧编码器上面有编号,或用卡尺量高低

网友:
拆的焊盘都拔下来了·

网友C:
我的是滚轮的轴断了,非常的小的内六方那里断了,用胶粘一次能管几天,然后又断了。没有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问前辈,不同鼠标的编码器是不同的,那么你是如何买对型号的呢

要么看就编码器的型号要么量编码器的高度。

网友:
这是暴力拆机么,看到旧编码器上连焊盘都拔出来了!

网友:
确实,之前一直用的M185无线鼠标,本来是光栅的,后来买的都成机械的了,板子也变得简单了,感觉缩水好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滚轮的轴断了,非常的小的内六方那里断了,用胶粘一次能管几天,然后又断了。没有好办法。。。。。
...

更换滚轮啊。
或者像坛里的手工帝那样,用金属棒手工打磨或者CNC一个滚轮轴带六角柱,正误差0.03mm,负误差0.05mm即可,然后给滚轮钻掉塑料轴,用胶水把金属轴粘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技鼠标也开始用编码器了,以前用光珊的好用。。。

办公鼠标要买买3系以上,都是光电的。

游戏鼠标一直都是编码器,估计是为了更准确的输出,毕竟光电的靠算法输出的。

网友:
讲讲原理更好

网友:
滚轮时代有光栅滚轮! 滚轮编码器算是低成本原件 更容易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滚轮的轴断了,非常的小的内六方那里断了,用胶粘一次能管几天,然后又断了。没有好办法。。。。。
...

我教你个方法,用小钻头给滚轮轴中心打个小洞,插入个粗铜丝,护套线就行,然后锉刀打磨铜丝就行。我这样操作修复了一个滚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换滚轮啊。
或者像坛里的手工帝那样,用金属棒手工打磨或者CNC一个滚轮轴带六角柱,正误差0.03mm,负误 ...

你这个工艺,我等没条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教你个方法,用小钻头给滚轮轴中心打个小洞,插入个粗铜丝,护套线就行,然后锉刀打磨铜丝就行。我这样 ...

那个内六方的轴插在编码器的小孔里, 直径估计也就2mm 手头最小的钻头是0.9mm   手艺不行,准备用铸工胶一次粘死,然后手工修型到能塞进编码器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内六方的轴插在编码器的小孔里, 直径估计也就2mm 手头最小的钻头是0.9mm   手艺不行,准备用铸工胶 ...

LZ 那个常见的TTC是1.7mm的,alps家的大一点点,约1.8mm。
还有更离谱的雷蛇定制2mm。
一点一点磨呗。磨到合适为止。
机械编码器的鼠标滚轮基本是通用件,二手滚轮5~10块钱。

网友:
没换过,有一个有问题的,WD40喷了一下,还正常 使用,估计是用的少的原因吧

网友:
固定脚位的焊盘都整下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