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可以加大充电电流吗?

楼主(2023-07-19):
绿源的K5电动自行车,24AH锂电,原厂充电器是48V/2A,充电太慢了。

动力电池充电电流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1C吗?
我可以换个充电器来加快充电速度吗?
加大的多少安培是安全的呢?
看这插座和电池引线,感觉10A应该扛得住吧?就不知道保护板的mos管是多大的,保护电流又是多少?

网友A:
首先,你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并不是动力电芯,应该叫准动力电芯。所以电流太大并不合适,5A差不多。其次,充电电流大了,充电器并不支持,需要换充电器,换了充电器又有个问题,一般充电桩限制功率的,150w~180W就可能断电了。当然,你不是用这种投币/刷卡/扫码的充电桩可以忽略一点一点。

网友:
再差的电池,0.5C充电都可以,那也有12A。适当加大点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并不是动力电芯,应该叫准动力电芯。所以电流太大并不合适,5A差不多。其次, ...

查了下网上信息说,现在18650电池随便都可以做到1~3C充电,那24AH 用1C就是24A啊。

5A会不会太保守了点?

网友:
大一点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手机都在搞10C以上充电了,电动车电池1C肯定没问题,散热做好就可以

网友:
可以加到5a但是充电发热影响寿命

网友:
10A,不知道里面的线径够吗?还有散热。。。5A应该可以

网友:
大电流充电会加快电池损耗。所以一般的锂电池充电器都是2a的。我自己组装的锂电池,用改灯充电器是5a的。

网友:
你得买个2400,又得大几百

网友:
需要买个大电流充电器

网友:
充电电流太大电池发热危险吧,网上给的充电电流参数应该是在散热好的条件下,你一堆电池捂在一起的,还是小点安全些

网友:
现在的电动车用的锂电一般都是三元锂电,按设计是完全可以以0.5C的电流充电的,但是,你要考虑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大电流充电时易产生锂晶枝,当锂晶枝多了以后的后果就是爆燃,所以,厂家为了安全才用1/10C的电流充电的,建议不要用大电流充电,毕竟,电动车使用的锂电都是厂家几层筛选的淘汰品,不是手机用的那种高倍率优良品,所以,慎重!慎重!慎重!

网友:
一般0.3C应该可以。我的24AH,用的4A的,主要6A的比4A的充电器贵太多了

网友:
好像路边电动车换电柜充电用10A充电器

网友:
长期大电流充电对电瓶伤害大

网友:
没问题的,我的电动车用华为电源改的充电器,72V14AH电池,调10A充。用两年了

网友B:
看这插座和电池引线,感觉10A应该扛得住吧
无图。
根据我拆过的电池和3A以下充电器,用料太差,电流不建议超过5A,否则压降太大充不满电。
1C充电的动力电池,没有哪一家敢保证能用1年。

网友:
增加充电电流有安全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插座和电池引线,感觉10A应该扛得住吧
无图。
根据我拆过的电池和3A以下充电器,用料太差,电流不建议 ...

压降?你说哪里的压降?
恒流限压,哪有充不满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