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上文件异地双备份方案

楼主(2023-07-19):
异地双备份方案

如何实现 软件方式

类似百度同步文件夹

补充内容 (2023-10-2 21:04):
2023年10月2日21:01:52
感谢各位高手意见, A电脑一直开,云服务器。 B,C.D......电脑普通电脑 普通内网宽带   这个方式

自己部署账号密码  每天定时传...

网友:
腾讯微云同步助手,只有10g免费空间,多了得买会员

网友:
syncthing
两台电脑各装一个就能同步文件夹,无需服务器
缺点是只有2台电脑都开着才能同步

网友:
这是两个问题,
1. 异地组网,方法比较多,就不多说了
2. 同步软件,推荐用rsync

网友:
有自动同步的,有上传的

网友A:
这个可以用bat脚本执行xcopy复制命令+windows自带计划任务实现。大致就是先把远程主机的目录通过内网穿透,把映射网络驱动器挂到本地,然后执行bat脚本
例如我家里笔记本的相册文件备份到台式机:笔记本相册目录是D:\image目录,台式机的目录映射到笔记本驱动器是的H:\image,脚本就可以这样写:

[url=home.php?mod=space&uid=1170495]@echo[/url] off
xcopy “D:\image\*.*”  “H:\image\*.*”  /i /e /c /y /h /r
exit

你也可以查询一下XCOPY命令参数,保留或去掉后面的/i /e /c /y /h /r命令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bat脚本执行xcopy复制命令+windows自带计划任务实现。大致就是先把远程主机的目录通过内网穿透, ...

“把远程主机的目录通过内网穿透,把映射网络驱动器挂到本地”,这个应该是需要展开详细讲

网友:
下载蒲公英客户端,两边电脑都安装,组成VPN城域网,然后下载自同步,两边就能通过VPN实时自动同步文件。
要注意的是防火墙务必要配置好,保证两边可以互相访问。

这样的好处是另一台电脑哪怕在美国,也能实时同步文件,如果P2P握手成功则不限速,带宽有多宽速度就有多快!

网友:
百度云,网盘同步空间。
电脑A,电脑B,都会自动同步备份。
电脑A编辑完文件后,自动同步上传到网盘,很快电脑B完成同步,而且百度云盘上也会留一个同步备份,全程不需要手动。
如果电脑B没有开机,那么在开机后,百度云就会自动加载,完成同步。

两个本地,一个网络,总共三个备份。
我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2024-04-06):
2024年4月6日21:03:41 昨天今天测试了, 虚拟V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