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pdu插排

楼主(2023-07-19):
服务器UPS升级后,输出是C19,所以原来的PDU就淘汰下来了

科业这牌子没听说

螺丝还不少

看起来很正规

里面就一般般了

这线也就1.5平方吧

明显焊锡太少了

另一个黑色的更惨,螺丝座都碎了,不过用的是铜排,看着也很单薄

原来插座的受为都是靠后面板来承受,难怪所有的螺丝座都碎了

这个线好像还粗一点

看看碎了的螺丝座

还用了热收缩管保护一下

对比一下,白色的做工更好点,还有单独的开关。
搞不懂为什么PDU插排比普通的贵这么多?

网友:
pda的单位用的多,单位采购的,你懂的

网友:
材质不一样吧,这个铜像是磷青铜的,外壳阻燃

网友:
这是机柜自带的,相当于送的,那质量就是你懂的了

网友:
这种形式的插座经不起大电流,须说两脚三脚共用方便

网友:
机柜专用的,和家庭用的定位不同,所以贵。

网友:
品质好,标称功率小于实际功率,真材实料,放在机架上用于服务器   那价格你想。。。。    就跟卖老倭瓜栗子味的(那价格)。。。一个道理

网友:
PDU还得看突破的啊

网友:
质量不怎么样。我在咸鱼四五十买的10位 最大功率4000W,质量好得多了。

网友:
比普通家用的质量好点,比高档家用的差点

网友:
这个东西我一直叫它为“服务器插排”或者“机柜插排”,直到有一天供应商跟我说PDU给我放机房了,我去看了才知道这家伙叫PDU
我感觉没啥两样就是功率大一点,做工用了铜条吧,还有就像1楼说的采购喜欢PDU这个名字

网友:
国货当自强

网友:
商用产品,自然比家用的高级

网友:
这个插排蛮有工业风格,品质不错。

网友:
双金属片的过载保护开关是大电流熔焊的,也就是锂电池的点焊,比锡焊可靠得多,不是公牛之流可比的。机柜排插要兼容各种外国设备,大多是万用插座。

网友:
不错小电流使用没问题

网友:
就是个机柜规格标准的排插

网友:
黑色的品质要好一些,
谢谢分享~~

网友:
好的贵,便宜的不咋地。

网友:
科业电器的插座,当年深圳富士康用的好多,基本寿命也就4-5左右,塑胶壳就不行了。价格还贵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