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绿联3.0集线器

楼主(2023-07-19):
闲来无事,拆解绿联3.0集线器,做工还是不错的,卡扣非常紧。

网友:
用的GL3510,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感觉还不错哦,电路板加工也很好

网友:
保险防倒灌的都有了,没有缩水太多。

网友:
绿联的做工一向不错

网友:
USB3.0的还不错了,多少钱?

网友:
绿联的外设确实可以

网友:
那个,microusb口是供电还是输入的?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
绿联的还可以的,就是稍贵,我好的东西都是绿联的

网友:
带外部供电好评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A:
以前迷信绿联。可是后来,充电线坏了五六根,充电头坏了两个。USB转SATA的最可恨,外置硬盘上很多数据居然是有错的。特别是大的压缩包坏了很多。我是写代码的,开始以为是硬盘不好。后来怀疑到USB转SATA,专门写了程序测试,居然发现两条线都会随机出错,是写入的时候出错,读出不错的,但是出错却不报错要求重新写入,也就是说控制器没有就错报错机制,这太坑人了。估计绿联为了好看,把错误数据不管不顾的写入硬盘,一般人等用的时候都过去很久了,会以为是自己硬盘错,不会怀疑是线的问题。如果报错,则用户就知道是线的问题。
太可恨了,丢失了大量珍贵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迷信绿联。可是后来,充电线坏了五六根,充电头坏了两个。USB转SATA的最可恨,外置硬盘上很多数据居然 ...

网上还有不少推荐绿联USB转SATA,尽量避开。我相对谨慎,买的是3.5英寸itceo硬盘盒好点。最好用主板自带SATA。我买的分线器和楼主同品牌,给键鼠USB声卡等。

网友:
绿联算不错的牌子了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看着好像还可以,没用过

网友:
最近想买个3.0的HUB,在某多多搜发现。

有某些HUB的配置奇特,1个USB3.0和3个USB2.0的组合。

是不是USB3.0多出来的线进来跟一个口直通,而2.0的DN,DP通过廉价的2.0HUB芯片扩展后,分一路给直通的3.0,这样就组成1+3的格局?

网友:
绿联做工向来比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