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装箱单生成方式

楼主(2023-07-19):
把任意个数的产品,打包进一个木箱。 每个产品都有唯一的条码,通过手持设备扫描后生成一个装箱明细单,用于张贴在木箱表面便于收货方辨识,快速的找到想要的物品在哪个木箱,这个如何实现?   另有一个困难点是扫描出来的可能是一串英文+数字的条码,需要反编译成中文。

补充内容 (2023-7-31 08:39):
基本需求已经解决,同样需要的请到8楼下载。    中文就放弃了

网友:
超市/商店商品系统,你这个小菜一碟

网友:
条码和字符串对应,字符串和中文对应不就行了?所有的扫码系统都是这么工作的

网友A:
简单的库位管理,需要后台数据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库位管理,需要后台数据库

谢谢以上的朋友给出的宝贵建议。但是我想要的就是简单的一个功能,不要整理数据库那么复杂。  如果EXCEL能够直接搭配无线扫描枪实现就更好了,但是没有设备,也不懂如何自动换行。所以才来求助大家。这两天尝试了两个软件,勉强可以实现,但都不理想。
1、office组件     scan-it to office     实现了利用手机无线扫描数据到Excel,且自动换行,但是无法“分箱”,测试过程也有网络打开慢的情况
2、条码采集V1.01    手机端可以分箱生成独立TXT文件,但是电脑端没整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的朋友给出的宝贵建议。但是我想要的就是简单的一个功能,不要整理数据库那么复杂。  如果EXCEL ...

最简单就是装个超市收银软件,扫码后用它的打印小票功能生成装箱单,网上有很多免费的,你多找几个试试,我朋友开小超市就在用,当然他不打印小票,只是拿来算账和做进出货管理的,但是这类软件都有小票打印功能

网友:
excel 一列箱号,一列物品清单。

楼主:
感谢以上朋友的回复,在网友的帮助下已实现该功能。复杂的事情应当简单化,动不动就上系统是更难实现的。 在此分享给大家。

Sub limonet()
    Dim Cn As Object, StrSQL$, Arr As Variant
    Set Cn = 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Cn.Open "provider=microsoft.ace.oledb.12.0;extended properties='excel 12.0;HDR=NO';data source=" & ThisWorkbook.FullName
    StrSQL = "select f1,sum(f2),first(f3) from [Sheet2 (2)$D4:F] where not f1 is null group by f1"
    Arr = Cn.Execute(StrSQL).getrows
    Range("D4:f29").ClearContents
    Range("D4").Resize(UBound(Arr, 2) + 1, 3) = WorksheetFunction.Transpose(Arr)
'    ActiveWindow.SelectedSheets.PrintOut Copies:=1, Collate:=True, _
'        IgnorePrintAreas:=False
    ActiveSheet.ExportAsFixedFormat Type:=xlTypePDF, Filename:= _
         ThisWorkbook.Path & "\装箱清单" & Format(Now, "yyyymmddhhmmss") & ".pdf", Quality:=xlQualityStandard, _
        IncludeDocProperties:=True, IgnorePrintAreas:=False, OpenAfterPublish:= _
        True
End Sub

装箱清单 工程加密版.rar

网友:
发错区了吧

网友:
需要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