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一把汽车钥匙

楼主(2023-07-19):
今天去一家汽车报废中心,捡到一把钥匙,以为是一把大众钥匙,对方说这种东西多得很(报废车辆应该是边钥匙一起交的吧),拆开来看,应该是在汽配城改装的,而且应该不是大众车的钥匙,大众车钥匙肯定要有个防盗芯片。图片看不见,只有审核完才知道顺序对否。第一次在本论坛发贴,且不知道能否审核通过!

网友A:
还胶粘感应芯片。

网友B:
这钥匙刚配的车就报废了,板子上用双面胶粘的就是防盗加密芯片。

网友:
钳子刚出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钥匙刚配的车就报废了,板子上用双面胶粘的就是防盗加密芯片。

防盗芯片是从原装钥匙上拆下来重复使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钥匙刚配的车就报废了,板子上用双面胶粘的就是防盗加密芯片。

不是防盗芯片,是一块黑色的硬塑料,用来抵挡电路板变形,防止第一个按键动作不了的。

网友D:
这车钥匙没品牌LOGO?是说用来做改装用的通用钥匙吗?

网友E:
一直搞不明白,那个防盗芯片不需要通电就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带排针的插口,这肯定是后配的了, 之前丰田的车钥匙摔了掉频了,去配车钥匙的地方都是这种带插口的,外观不能细看,根本不上眼,我是强烈要求配钥匙老板用新钥匙学码,然后新钥匙跟我掉频的要是对码学习,硬是学上了,后来就给了50块钱,新钥匙清码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搞不明白,那个防盗芯片不需要通电就可以正常使用吗?

防盗芯片就是一个小块状物,我之前的车上就是这样,单独的在一个地方,固化在车钥匙塑料里的,跟电路板不连接,不知道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
这钳子锈的有点历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搞不明白,那个防盗芯片不需要通电就可以正常使用吗?

用过公交卡或者应该是id钥匙,小区门禁那个,原理一样,线圈通电,钥匙接收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搞不明白,那个防盗芯片不需要通电就可以正常使用吗?

以前看到过:车钥匙防盗钥芯片实际就是RFID,相当于非接触式的刷卡系统。

是被动的磁耦合转发系统,芯片在电磁波下就会产生出自己原来设定编码好的信号,是一个无线电频率,不需要通电。

钥匙芯片插入到汽车的点火锁位置时,点火锁周围的感应线圈会产生一个电磁波,电磁波的电力促使电子芯片发出产生一个识别码。让感应线圈中读取信号,并把同时把信号发送到汽车控制系统的电脑中识别。

如果汽车控制系统识别该信号民已经在电脑存储器中,便会把汽车其他电子元件开启允许操作功能,这个时候汽车才可以正常启动了,从而也起到了防盗的作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后配的钥匙质量一般般啊

网友:
4S配车钥匙可贵了,1K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防盗芯片,是一块黑色的硬塑料,用来抵挡电路板变形,防止第一个按键动作不了的。 ...

就是防盗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胶粘感应芯片。

发动机防盗芯片,是给发动机电脑回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盗芯片是从原装钥匙上拆下来重复使用的吗?

要是整体是复制的,也许芯片也是复制的,复制片是可以重新利用的。

原厂的不行,编码是固定的,其他厂家不认。。配车的话,原厂不给你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车钥匙没品牌LOGO?是说用来做改装用的通用钥匙吗?

看到那个插口了没,这是再生的钥匙。 用再生机读取了原钥匙,插线编码到这个板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搞不明白,那个防盗芯片不需要通电就可以正常使用吗?

可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线圈。。

和射频卡的原理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