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6+2口众通源POE交换机

楼主(2023-07-19):
因最近下雨比较多,待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做,本来自己不使用这种POE方案的,一直都是采用分体电源,故障率也就比较少。行里都叫POE这东西是可以让弱电人长期有饭吃的“碗”,电压高些的也还好些,电压低比如24V那种,用个两三年肯定出问题,这两台机器也不知道是给哪位靓仔柴尾。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应该用的住吧

网友:
10M/100M的没有多大用处

网友:
只要把散热解决好,寿命应该也挺长

网友:
我觉得POE布线方便

网友:
工业级产品就是不一样,供电都是单独的模块

网友:
比外置电源的简洁多了。

网友:
这个POE算不错的产品了…… 如果电源功率余量多一点,也耐用的

网友:
芯片是烧了吗?

网友:
2015年给大舅哥安装的一套海康监控,用的POE(录像机自带),一直正常使用,前年录像机外置 电源坏了,修好了(EMI共模电感打火断路,换了一个共模电感,好了),去年硬盘坏了换了块硬盘,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货能坚持一年算运气好

网友:
百兆用在摄像头应该够了

网友:
看着真不一样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主芯片有两洞,是不是被雷击了?POE是一种行业标准,有什么不好,24V12V的是非标相当山寨,肯定不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坏的吧,交换芯片都有2个疤了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poe,安装简单距离远用poe加光纤,距离短直接poe

网友:
这牌子碰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