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我气得。。。。。哎,,,,,

楼主(2023-07-19):
给我气得。。。。。哎,,,,,前几天买了一条HDMI转DVID的线,今天收到满心欢喜老掉牙的L94WD联想显可以用起来。
老没想到掉牙的L94WD联想显示器好几年没开机,今天开机指示灯闪亮,是不是正常呢?不是长亮。有用L94WD联想显示器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以为联想品牌可靠

接口只有DVI数字好些

显示器型号L94WD

给我气得,可能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呀?苹果M2的mini应该没问题

也不知道是不是电脑问题,反正显示器不亮,不知道是显示器,还是电脑问题,问一下用L94WD联想显示器的朋友说一下,般闪亮正常不?帮看一下呢的指示灯是不是闪亮呢?

网友:
把信号线全拔掉,在开机看亮不亮。还不亮就是显示器问题了。

网友:
电源灯应该是在开机后常亮

网友:
估计是转换线不支持

网友:
用VGA线接个信号看看显示器是否正常。DVI口也许是假接口呢。

网友:
按4楼的办法先试试,如果VGA是正常的,也可能显示器不支持DVI-D,需HDMI转DVI-I的线。

网友:
只插电源线,有没有显示联想的商标,或者功能键按按再说

网友:
DVI 插头 是区分 24+1   和  24+5 的,不通用。。。。。。

网友:
待机闪应该正常的

网友:
冷阴极灯管的,搞好了也意义不大。

网友:
如果绿灯长亮的黑屏,线问题居多

网友:
显示器啥都不插,开机会有显示无信号。。。

网友:
显示器电源坏了,打嗝!

网友:
是没有信号输入!

楼主:
大拆八块,联想鼓鼓包包的不少,哈,哈

屏幕是韩国飞利浦,不知道行不行?不懂。

网友:
搞不懂,灯亮了,至少应该有提示或输出吧

楼主:
解码板

飞利浦液晶面板

网友:
感觉像戴尔的同期,最近在公司午休拆了两台故障的拼出一台好的

网友A:
只是怀孕了还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怀孕了还好解决

准备修复电源,从鼓包的这三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