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你们有啥想做的电路图类型呢?又进入了设计环节,就差创意了

楼主(2023-07-19):
第一第二板已经打板了,感觉我需要的电路类型基本上都打了。。。。话说众人需求的才有意义,有啥想做却不会设计电路才没做的电路类型呢。要小得。10*10厘米以内

楼主:
有准备复刻日本固特的烙铁主板了。

网友A:
我打算开始mppt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打算开始mppt的了

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
烙铁做那么多干嘛,直接一步到位就行了,想要便宜又智能的可以做岳总开源的,TFT大屏液晶,无烧瓶烦恼,智能PID,带烙铁ID识别,245/210切换
6层板已发嘉立创撸羊毛

避免大家无意义下载,设置收费,当然岳总群里是免费下载的,但岳总不在论坛公开群我这里也就不说了,毕竟都是撸羊毛的给人家管理维护带来很多麻烦

楼主:
记号,mppt是要做的,说是电感和二极管比较热,另外我电池小,也穿成16v了,可能会做单锂或双的,把电流调小。

烙铁还是得慢慢改进,这次把几百个0402电阻用上了

楼主:
就当创意汇总贴,有觉得比较成熟经典的小板子,可以发关键字和链接过来,下一步会加上一些编程器复刻

楼主:
这效率爱了爱了。半夜都有人在加工接力做事,一次成功,都没有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