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指纹锁加个门限器

楼主(2023-07-19):
换了指纹锁,老实说,方便确实方便,但是安装师傅临走时说了一句话,让我多多少少有点顾虑
你猜他说什么了?
安装前师傅就交代了,可能不会全部盖上,安装完确实有半个孔,但是正常是看不到的

安装好了发现把手撞墙,就在网上买了个门限

开始想买有缓冲的,后来想想,这个门本来就很重,开门不会太快,就买个普通的

前面的橡胶头很大,但是表面有一些凹陷,形成一个吸盘

你看,直接就能吸住墙面,我是用免钉胶固定,这么吸可不行

剪了块自行车内胎胶片垫子

这样就不会吸门了

指纹锁品牌是小米的,好像是S2,价格700多
好了,安装师傅临走时说的话是:关门的时候轻一点

我嚓,一想想也是,再怎么也是电子产品,万一哪个插头松了,电池松了,不就把我关外面了

网友A:
这玩意要一堆电池吧

网友B:
假货宝上有专门卖垫子的,一面带胶一面是软的,比划着门把手挨墙那个位置直接粘上就行了,话说指纹锁不应该也有机械钥匙么?

网友:
1S吧,安装好门还有个孔?没装好啊

网友C:
LZ介绍一下这个锁的优点

网友:
不是有机械钥匙吗,放在门口隐蔽处,或者邻居家,防备万一~不是有个大侠,指纹锁室内插销动作,花钱110开的锁?

网友:
700多怎么不考虑一下tp-link的SL-41?那个带面部识别,比你这个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可能是把所有胶都用上了,看样子挺牢固的
700多,已经比几年前便宜了一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要一堆电池吧

8节5号电池,说明上每天开关10次,能用一年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货宝上有专门卖垫子的,一面带胶一面是软的,比划着门把手挨墙那个位置直接粘上就行了,话说指纹锁不应该也 ...

那个垫子也有,但是正好压在指纹那里,所以感觉还是装个门限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介绍一下这个锁的优点

优点就是方便,不用带钥匙了,指纹识别率也挺高,前提是录指纹的时候要录的清晰一点
其他的什么NFC,APP开锁有点多余,没有指纹方便,NFC卡还要单独购买,机械钥匙只有两把,有点少
我觉得还是功能越少越好

网友D:
你需要这个

网友:
这东西好,出门不用带钥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这个

这种太软了,不实用。

网友B:
我觉得这玩意不好用...

网友:
没有这么复杂:咱家小屁孩喜欢摔门,生怕指纹锁有问题,就直接用胶在墙上贴一小块硬泡沫,起到缓冲作用即可。

网友:
这个需要墙面光滑才行,要是瓷砖面就更好了,我么那单位卫生间的们就用的这个,很好用

网友:
记着备用钥匙一定不要放在室内。

网友:
我是先看下孔距再买的锁,小益,4百多,半自动省电,8节2年半,看使用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玩意不好用...

他提的这个我也有,时间长了发软,手碰上容易转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