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写入速度过快,是否很伤优盘颗粒?

楼主(2023-07-19):
为啥某些大容量优盘,写入速度龟速,
写入速度慢,就能延长颗粒的使用寿命么?

网友A:
别多想,只是简单的颗粒垃圾而已。

快的颗粒用在高端货上了,便宜货用差的颗粒,这样拉开产品差异化。

618买了朗科128G的TF卡,读80写30,比这优盘好要点,只要29.8元。

网友:
和速度没关系吧

网友:
某顿某迪某侠等品牌U盘为了五年质保 提高闪存颗粒寿命 写入都刻意降低了
TF卡比U盘便宜,但是写入最差都有30多M,快的写入90M以上的都有
不懂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多想,只是简单的颗粒垃圾而已。

快的颗粒用在高端货上了,便宜货用差的颗粒,这样拉开产品差异化。

朗科128g tf卡质量是不是没海康tf卡靠谱?
你的朗科tf卡不怕丢数据么

网友:
你只要知道一分钱一分货就行

网友B:
虽然知道没关系,我也有楼主类似的怀疑,就像电池充电速度和寿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朗科128g tf卡质量是不是没海康tf卡靠谱?
你的朗科tf卡不怕丢数据么

我放歌的,丢了又如何,而且我每天都用,一般不会丢数据,不常用才会丢数据。

我的数据至少三备份,机械备份一个,固态备份一个,几台电脑都单独存档。

有些不隐私的数据,网盘里还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虽然知道没关系,我也有楼主类似的怀疑,就像电池充电速度和寿命

有这怀疑的话,简单的解释就是:垃圾的颗粒写入温度更高,便宜货厂家舍不得加强散热,那就降低速度来保证寿命。

而高端货颗粒好,同样读写速度温度更低,加上高端货散热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放歌的,丢了又如何,而且我每天都用,一般不会丢数据,不常用才会丢数据。

我的数据至少三备份,机械 ...

tf卡插手机里面么?
播放器一般只支持32g tf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tf卡插手机里面么?
播放器一般只支持32g tf卡

我的播放器支持128G。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7926

网友:
看这测试就是一芯的了     应该是3379bb单ce颗粒 就是这速度   不过是3379可以开slc  ecc2 写可以到50读110左右  是3281就没办法了

网友:
应该是无关的,寿命和擦写次数有关

网友:
之前的emmc盘似乎还可以,似乎根据不同颗粒而定

网友C:
这几天SSD区有个小老哥特意把2246EN降速,异曲同工

然而颗粒寿命取决于PE次数和使用环境温度湿度等,他还说我外行

网友:
没多大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SSD区有个小老哥特意把2246EN降速,异曲同工

然而颗粒寿命取决于PE次数和使用环境温度湿度等,他还 ...

把2246EN降速,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怀疑的话,简单的解释就是:垃圾的颗粒写入温度更高,便宜货厂家舍不得加强散热,那就降低速度来保证 ...

为何垃圾的颗粒写入温度更高?
垃圾的颗粒写入需要更高电压,更大电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怀疑的话,简单的解释就是:垃圾的颗粒写入温度更高,便宜货厂家舍不得加强散热,那就降低速度来保证 ...

用什么办法可以改善优盘散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2246EN降速,怎么做

降颗粒频率和端口速度,量产工具里都有选项可以直接设置,可是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