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佳能MP236打印机电源K30321

楼主(2023-07-19):
很久前捡了台别人丢弃的佳能MP236打印机,带扫描功能,只可惜是坏的。捡来的时候扫描盖板摔断了一边转轴,排线被扯断了,自己修复排线插电脑安装驱动还是没用。根据错误代码上网找资料也解决不了,打印扫描功能都没法用,最后只好拆零件用。满以为里面有无刷电机,最后拆得两个385电机和一个24V 1A电源,其它的都丢掉了

▼电源外观看着像外置的,其实是位于机器底部,可以直接抠下来,只是卡扣有点紧。

▼背面有两个定位凸柱

▼超声波焊接,小刀加锤子几乎无损开壳,因为这个算是内置电源,所以壳子做得薄一些,但塑料的韧性还不错。电源是台达代工,13年46周产,10年了。

▼壳子背面还为输入输出插座做了隔离,输入是8字线,输出三线端子插座。

▼台达的做工不会差,该有的都有了,高压滤波电容为400V 100μ,板子如此空旷,散热有保障,另外这个AK电容品牌好像没听过。

▼输出滤波用的立隆电容,35V 330μ。

▼光耦用的PC123比较少见

▼东芝的K3567开关管,看参数3.5A 600V RDSon 1.7Ω好像一般般?

▼电源芯片1219A6

▼整流管是意法半导体STTH3R02,200V 3A。

▼变压器这里还有个NTC,估计过热会降低输出功率。

▼找了根8字线试试,结果不合适,引脚间距和插头都不合适,准确地说这插头不是8字型的,形状像是学校的操场跑道。

▼用磨针打磨一下

▼最后还得用钢锯锯开,再掰开一点才插进去,插头裆部都裂了

▼输出插座中间脚是通过电阻连接到Q131的基极,是个检测脚,空载8.3V左右,短接应该输出24V。开始接47K电阻输出23.8V,换4.7K电阻输出24.2V,电路板上有61B电阻,短接应该没问题。

▼输出接口还反并了一个二极管

▼接47K电阻到正极时的电压,改4.7K输出24.2V。

▼中间针脚(白线)悬空输出8.3V

24V 1A电流小了点,做T12电源肯定不合适,给无刷电机做电源应该OK。前几天下单3.5一个的斜齿外转子无刷电机到货了,转轴是6mm的,有需要的可以下手了,反转价格便宜。另外,这个电机要先通PWM信号再通电才能转,而且启动很冲,断电有轻度刹车功能,刹车针脚悬空的情况下测得的,接了刹车脚就不转。

网友:
电源做工可以,使用的电子元件也不错,24v1a确实功率偏小

网友A:
无刷小吊扇又可以搞起来了,3块5的价格真是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小吊扇又可以搞起来了,3块5的价格真是不贵

刚买完3.5的电机,又捡了3个打印机的无刷电机,还捡了两块有数码管显示的有刷直流电机调速器,好像是大功率控制器,保险管都30A的,输出PWM信号能控制3.5的无刷电机。那几个打印机无刷电机还没研究出来怎么驱动。

网友:
电源的做工是不错的。必定是大厂产品。

网友:
台达代工的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功率太小了

网友:
没多少铜,卖不上价

网友:
台达代工的电源,还不错

网友:
电源整体做工不错,不应该输出只有1A,看看变压器的次级线径,估计3A没问题(桥式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开关管、肖特基整流管都够用)。输出电容容量小点

网友:
比大厂的笔记本电源做工稍微缩水点,但要求有没 笔记本电脑那么高,感谢分享

网友:
电源做工还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