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教:这个盒子的刷机固件

楼主(2023-07-19):
盒子如下图,是朋友送的。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上面文字是上海景瑞,型号G20S1B(还是G2OSIB或者G20STB)看不清。百度了好久没有查到这款机子。

主控芯片是S905W。开机进入不了系统,显示见最后一图。想找到这个盒子的固件刷机,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卡在网络连接中界面不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卡在网络连接中界面不动了!

楼主:
请高手指教,哪里有这个机子的刷机固件?等待中,先谢谢了!!

网友A:
S905W的鸡鸡少见啊,看起来还有预留TTL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905W的鸡鸡少见啊,看起来还有预留TTL接口...

多谢关注啊!实在找不到这个机子的刷机包!在线等待高人出手相助!!

网友B:
这个如果不是特别定制的版本基本上大部分Amlogic的S905M盒子固件都可以刷。
不过,你的原生本就是安卓版本,没必要吧,你需要实现什么功能?达到什么要求?

TTL进去随便搞,这机子砖不了。(有条件贴出来TTL信息,看看卡第二屏的原因是什么)

或者进去recovery模式,看有没有恢复原厂模式选项或者TTL模式寻找cache下有没有原厂升级包。

网友B:
建议:可以看看Q5或者3300的包,试着刷一下,你的内存颗粒时128Mx4的,这两个时512Mx2的,但是基本不影响。

结果:可能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wifi不能驱动,这个无线模块的驱动不常见

也可以刷称ubuntu的armbian系统或libreElec系统,网上大把教程

也可以Uboot模式下备份系统后dump出来修改后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可以看看Q5或者3300的包,试着刷一下,你的内存颗粒时128Mx4的,这两个时512Mx2的,但是基本不影响。 ...

谢谢指教,我试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不是特别定制的版本基本上大部分Amlogic的S905M盒子固件都可以刷。
不过,你的原生本就是安卓版本 ...

多谢指教了!我是菜鸟,图片上的卡界面上接电视机上的,没有刷过机!所以找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不是特别定制的版本基本上大部分Amlogic的S905M盒子固件都可以刷。
不过,你的原生本就是安卓版本 ...
目前的情况是:盒子接上电视机后开机,进入不了系统,直接卡在“网络连接中”,——根本就没法用。
我就是想接电视机能直接用,不需要经过运营商设定的什么账号什么的!

楼主:
通过恢复出厂设置,然后用U盘安装第三方软件,已经完美解决问题。
多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指教!!谢谢了!!

网友:
做个游戏机

网友:
我试刷一下。

网友:
有遥控器的话,进设置看看什么配置或者参数,跟IPTV盒子一样,这个应该是定制系统

网友:
同芯片的刷了遥控器可能就不能用了

网友:
WIFI模块是IT-LINK型号是IT6335,芯片是博通BCM4335芯片 + 日本村田芯片级封装工艺。WIFI/BT/FM 3合1模块:

此模块为 2.4G + 5G 双频道,支持802.11a/b/g/n/ac;支持蓝牙 4.0。Amlogic(晶晨) :S905 S905X S905X2 S905W S905D S912

网友:
刷机之家

网友:
找找S905的刷机固件,处理器和存储一样基本就可以刷。

网友:
ttl连上看看能不能出信息   能出 等电视出现帖子中间连接网络图像 之后   按enter键  看看会不会出现#  如果出现#就直接可以开始折腾   如果是$ 输入adb root  或者adb shell 然后输入su 看看$不会变成# 剩下的就是拉出内置程序  复制到手机上面  挨个点安装 看看哪些是要删除的

一般删掉包名称带SIGN 有的是桌面程序  但是删掉之前要装好对应的桌面程序

我之前弄好的几个装的当贝 最近就在当贝的背景图下不停闪屏 不显示任何的图标和字符  以为是emmc挂了 拆下读写速度很快   拿出另外一个插电开机正常  但是插上网线立马变一样的背景图闪屏  TTL信息里面不停的报错  大概是一个什么未完成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当贝远程施法了  原机的升级已经被我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