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小表头可以用磷酸铁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3-07-20):
阿宝那里淘了几个0.28寸小表头今天到货,经过测试,芯片2.2V电压就开始工作,比上一次在别的店里买的好多了,但板子上是用的3.3V稳压,把稳压换成2.8或2.5v的,这样就可以用一节14500磷酸铁锂供电了,,,还有这三位数码管总共只有6个引脚,怎么扫描的我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A:
准确与否校对下看看

网友B:
这个精度咋样啊,好多这种小表头的线性都很差。

网友:
看着跟电源那个电压表差不少

网友:
这个精度做个参考很可以了

网友C:
东西可以这样降压用?

网友D:
数码管就是耗电比较大,  14500  500mah  扛不了太久

网友:
耗电比较大,加个开关,用时开,不用时关。

网友:
运气好的时候,线性和准确度也挺好的,堪比3位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与否校对下看看

感觉测低压分辨率太低,测高电压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精度咋样啊,好多这种小表头的线性都很差。

不是线性差,是精度差,显示的是0.12v递增变化,1.4-1.52-1.64-1.76-------10.0-10.1-10.2-10.4-10.5这样,不过10V内可以看出来,过了10v基本就看不出来了,
不过如果实际电压是10.24和10.36,它不会显示10.3,会直接从10.2跳到10.4,10.24算10.2范围,+0.12v的梯度=10.36,进10.4的范围了,显示10.4,如果这时显示10.3是不是误差就大了,总会有个0.1的数字显不出

如果实际电压是在10.26-10.32这个范围内变化,未触及变化点,数据会保持,显示数字是不会变的,

网友:
  小巧玲珑,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线性差,是精度差,显示的是0.12v递增变化,1.4-1.52-1.64-1.76-------10.0-10.1-10.2-10.4-10.5这样 ...

说得对,是精度太差,就用在电池电压上,看了个寂寞。我有两个这样的,没找到适用场合

网友:
按理论这种3位的最少要12个脚,是藏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就是耗电比较大,  14500  500mah  扛不了太久

2.2V6mA,2.5V9mA,2.8V13mA,500/9=55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可以这样降压用?

实际测量,供电在2.2~3.3V之间变化时,所测外部电压的数字不会变化,就是说供电只影响LED亮度,所以说稳压这里用二极管或LED也可以

网友:
这种表我很多年前买过几个,精度很高,反应也快,后来又买了几个外观看起来差不多,但是线性非常差,反应慢,电压变化快了甚至会卡住不动,或者差好几伏,真不知道看起来不复杂的东西怎么会差异这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精度咋样啊,好多这种小表头的线性都很差。

0.12V采样级差,1.20-1.32-1.44-1.56-1.68,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