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G80F23CSLVII-C2K(R8)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3-07-20):
检查发现,250V/8A保险管烧黑,门监控开关S3粘连,换后修复。

其他地方也没有拍照,大家都知道微波炉的结构。昨天发电陶炉一个家元都没有,看修微波炉有没有家元打赏,

网友:
微波炉电路结构上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触电要打磨一下,不然还会粘连

网友:
微动开关还是换新可靠

网友:
那个开关电流应该很小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
微电脑控制的格兰士微波炉,
有时不加热,有时又正常,
至今沒修好。

网友:
保护方式是短路电源

网友:
粘连了是这个开关用小了吗?

网友:
这是使用中强行开门最容易导致触点烧结,98年买的格兰仕就是使用加热中强行开门也这样烧结了微动开关,换了之后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要换新的啊

网友:
不错不错,那把小刀不错!

网友:
你这个带电脑主控板的,比普通纯机械的要稍微复杂一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A:
不是那个圈子里的,发帖子有个几十家元的打赏就不错了,社会上靠圈子,哪哪都是圈子,哈哈哈,所以,我现在就很少发帖子,没动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个圈子里的,发帖子有个几十家元的打赏就不错了,社会上靠圈子,哪哪都是圈子,哈哈哈,所以,我现在就很少 ...

搞个精华帖,加入那个圈子,就可以成为有身份的人。。。鸟

网友:
触点最好稍微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个圈子里的,发帖子有个几十家元的打赏就不错了,社会上靠圈子,哪哪都是圈子,哈哈哈,所以,我现在就很少 ...

现在想搞点家元有难度,也没有什么可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精华帖,加入那个圈子,就可以成为有身份的人。。。鸟

看过规则,精华帖还好说,受累费费劲还能有,但还有发帖量,没那个时间啊,不是一个圈子的就不去凑热闹了,吃瓜就行,说实话,这种圈子不能说它不好,毕竟要笼络住核心人员,但是它败路人缘啊,所以俺就就没事上来看看就行

网友:
最好还是更换一个,因为有些触电上是镀银的,如果烧粘连以后就把镀银层破坏了后面还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