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年检回来后,一直冷车怠速高,怎么回事?

楼主(2023-07-20):
年检到现在块2个月了,现象是在地下室停一晚后,第一把着车,怠速会自动升高到快2000转,发动机声音也大。放离合起步,怠速会下来一点。开一段水温到了后,怠速回到正常,但也不稳。节气门和怠速马达已经清洗 ,不管用。

奇怪的是,停在路面上,点火就正常,或者开一段时间后,一天中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是什么道理?快10万公里了,以前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没有懂车的大神分析一下。。。。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3991-1-1.html

网友A:
通常冷车发动的时候怠速是会高一些的,但你描述的又不像是完全冷车的事...

网友:
喷油嘴清洗了吗?

网友:
冷车怠速高先检查电瓶是否在充电,发电机温度是否过高。车辆启动后怠速过高通常是电瓶在大电流充电。

网友B:
电瓶是不是寿命快到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瓶是不是寿命快到期了?

点火是正常的,就是启动怠速会跑的老高。

网友:
不太懂了这就

网友:
建议查看水温传感器数据和碳罐是否损坏

网友:
是正常的吧,我的也是啊,冬天的停了一晚之后启动怠速会在1200转左右保持1分钟,然后降下来。夏天早上启动1000转左右,半分钟内会降下来。热车启动就平稳。

网友:
读一下故障码,或者电瓶断开十分钟。

网友:
我的车车也是这种情况。。

  目前无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火是正常的,就是启动怠速会跑的老高。

我上一辆车用了七年的电瓶也是一把着火,然后启动后就高转速一会,还怠速不稳,洗了换了节气门都不行,最后换电瓶立马解决问题,你可以去检测一下电瓶寿命

网友:
原来电瓶也会影响怠速,不知道正常怠速充电电流多大,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一辆车用了七年的电瓶也是一把着火,然后启动后就高转速一会,还怠速不稳,洗了换了节气门都不行,最 ...

好的,如果是电瓶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冷车发动的时候怠速是会高一些的,但你描述的又不像是完全冷车的事...

是冷车是,早上第一把点火。。年检后出现的,以前没有。

网友:
地下室太黑,汽车比较紧张

楼主:
老是感觉在凉快的地方放一晚会出现这样怠速高,停在楼上仓库里就不会,开到修理厂也妹法看到故障,每次点火都正常。电脑检车发动机转速也正常,所以才奇怪,请教大神。。。。

网友:
反正我车启动怠速也高,不过过一段时间就会下来

网友:
搞得我好害怕去检查~

网友:
现在的天气比较热,不是冬季,所以排除气温的因素
有可能行车电脑记忆了年审时“狠踩油门”的驾驶方式
需要正常行驶一周的时间
行车电脑才能更改过来
这样怠速的话,转速就不会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