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也算拆机-拆改廉价吸顶灯降低功率

楼主(2023-07-20):
前天晚上,孩子洗澡过程中,卫生间的灯挂了。

这是当年以极低价格刷来的5W LED灯,前段时间就会偶尔暗一下,估计快坏了,果然还是真的坏了。

昨晚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换灯。做好米饭,直接拿出珍藏多年的另一个刷来的灯--隔壁市生产的欣芝美XZM-E008,标称24W(16*1.5W)。

考虑到卫生间环境恶劣,温度又高,这灯换上估计寿命也不长(旁边就是浴霸),决定改一下功率一球换得相对更长的寿命。

整体就是这个状态:

直奔主题,看看用的是什么方案,晶丰明源的BP2861:

这方案的典型应用图,实物跟图纸不能说很像,简直一模一样:

看了一下官方文档,这芯片有有16W到24W的不同分支型号,芯片上看不出来到底是哪个型号:

文档给出了电流计算方法,I=0.373/RS/2,这灯的采样电阻RS是1.8欧,那么电流大约是100mA,那么灯珠要达到1.5W额定电压就得15V,也就是5串,真有5串的单灯珠么?最主要的事整个灯电压也达到240V了,觉得可能性不大,直觉是虚标了,功率计不在家,就不测了:

我研究这个干嘛,我原来的灯5W都能用,我直接给它电流减半不就行了,直接上个3.6欧电阻,找了一下元件盒没有;那就来个3欧姆的吧,假设原来震荡市24W的话,降低后大约15W不到点,比起为什么叫原来5W的灯,那是真的敞亮了,本来想换5.1欧的,考虑到之前曾有改得太小导致闪烁的失败案例,没敢试,赶时间:

偶然在搜索资料是发现一个网站贴图,猜测它们把K1B43CA称作AK:

那我这芯片上的JAB79UA是不是可以称作为BP2861AJ,那么就破案了:这是17W的方案,降低一点的那个16W用,所以16颗灯珠,每颗1W,电流100mA,那么就是10V灯珠,有可能是9V额定或12V额定的。

改好后测试,亮瞎眼,抓紧时间装好后,饭也好了,开饭!

网友:
还得是大佬,是我直接换,几年前能看懂一些电路图,现在是一脸懵逼!

网友:
佩服  好手艺

网友:
这芯片的编码果然有些奇特,近期也有改灯的计划,三色灯,老是烧灯珠

网友:
专用芯片集成度很高啊

网友:
不敢想象,现在的灯十几二十多瓦居然就是基板贴外壳,散热片什么的早不见了。

网友:
我也是经常改采样电阻,原本他们就虚标,我还是怕垃圾灯珠不耐用,继续降低电流三分之一。

楼主:
又破案了,第二行结尾就是型号的一部分:

网友:
楼主强大,有足够的动手能力,

网友:
这焊点照的珠圆玉润滴

网友:
理论和实践 经验丰富

网友:
学习了。我好像也有这个LED灯,灯珠G形排列的。有空找出来也改采样电阻,降低功率

网友:
我也改太低,灯闪过

网友:
散热不行,只有降低功率寿命才会长

网友:
这个需要研究电路吧, 别造成频闪影响眼睛

网友:
这种东西发热量巨大,散热条件又很差,不降低功率都用不住。

网友:
江苏常州欣芝美搞活动的灯板,价格很低,质量还可以。这种蚯蚓灯条是后期产品了。用的貌似9V1.5W的高压2835贴片。这种灯板出于散热考虑,一般都是降功率使用。原采样电阻1.8欧,LED端工作电流100mA左右,70%降功率使用。其实50%(采样电阻2.4欧左右)降功率使用发热可以接受,亮度也说得过去。采样电阻3欧,40%左右降功率使用了。
另外,采样电阻的大小要在一定范围调整,其大小与空载电压成反比,采样电阻阻值加大,空载电压会降低,带载的串联灯珠个数会减少。

网友:
能读懂,修改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