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個所謂夏新 F6的小喇叭音箱,誰幫忙看看能否串聯或者並聯多一個喇叭

楼主(2023-07-20):
拆一個所謂夏新 F6的小喇叭音箱,誰幫忙看看能否串聯或者並聯多一個喇叭

淘寶10元多,後來查了資料發現平多多的只要6.5

和網上的拆解教程一樣,底部兩側螺絲

藍牙芯片是中科訊藍的AB PNQA15E7E UH7680 2143,還沒找到針腳定義
功放是HAA8002D Z08332101,不知道圓圈的那裡是否另外一個聲道的線路?

功放針腳定義

手頭上有三個小喇叭,第一個是三星GT S5360手機拆下來的GT S5360 BV tech BV BS 511AEN5 A1B2H
手機上第一次看到自帶能完整拆卸箱體的小喇叭,參數不知道

第二個是常見的小音箱喇叭,估計是8歐 3w還是5w

第三個電腦拆下的小喇叭,8歐,0。5w

目的就是放電雞上,聽個響就夠了

大家幫忙看看能否串聯或者並聯多一個喇叭??

网友A:
8002是单声道功放芯片。
可以串联或者并联一个喇叭,8Ω的串或者并上去,阻抗变化也不是很大,反正就是听个响,万一芯片烧了也不心疼。

网友B:
这空间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两个8欧喇叭并联后摇身一变4欧!

网友C:
没必要串并联喇叭,串了声小,并了功率大有爆音

网友D:
完全没有必要,你去买一个蓝牙模块和数字功放,还有一些电线,就可以自组了,而且比这个好,这种破东西,我实测,是很垃圾的,完全没有改造价值

网友E:
再怎么打理音质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2是单声道功放芯片。
可以串联或者并联一个喇叭,8Ω的串或者并上去,阻抗变化也不是很大,反正就是听个 ...

哦,能加喇叭就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空间还要啥自行车

就是,之前就想著喇叭有多,充分利用,想不到成品這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串并联喇叭,串了声小,并了功率大有爆音

哦,那就是如果覺得原來的喇叭太大聲有爆音的話,可以串一個喇叭,聲音會小些,然後音質也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怎么打理音质也不行

不過兩個音箱還是比一個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没有必要,你去买一个蓝牙模块和数字功放,还有一些电线,就可以自组了,而且比这个好,这种破东西,我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0017-1-1.html

增加電動車,電雞的安全性,安裝小喇叭鄉音,模擬跑車聲浪

之前就是買解碼板搞的,然後這次不小心插了快速充電頭,也就是帶9V的那種,聲音調大就燒了
一個帶藍牙解碼板本包郵都要十多文錢,所以找到不到10文就帶喇叭帶電路,帶盒子的,何樂而不為?

在考慮這三個喇叭結合的方案,不知道可行不
1.兩兩8歐3瓦的串聯成16歐6w,再並聯8歐0.5w的,就是5歐6.5w的
1.8歐3瓦並聯8歐0.5w成4歐3.5w,串聯聯8歐3w的,就是12歐6.5w的

网友F:
这么小的一个电池,估计用一刻钟都用不到吧,委屈这个电池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小的一个电池,估计用一刻钟都用不到吧,委屈这个电池了,哈哈

具體沒試過,反正是想插着電雞用的

网友G:
能响

还是换一个吧,都是不值钱的玩意

网友:
前几年我也买了两个,后来时间长了不用,又全扔了。

网友:
就一个喇叭也够响亮了,我喂小鸡拿了一个像小音箱的蓝牙音箱,在家里用开机声音太大,现在吃灰中

网友:
中科蓝讯AB5607E蓝牙芯片 SOP16封装低成本纯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响

还是换一个吧,都是不值钱的玩意

嗯,就想著怎樣能最大化廢物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