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焊锡用什么溶解

楼主(2023-07-20):
焊锡用什么溶解,不要损伤焊锡附着的其它金属(不锈钢 或 铁片)?

焊锡 用吸锡带,吸锡器 啥的,都会有残留,我的要求是看起来就跟没焊过一样的效果。。。

网友A:
谁不知道是用加热法?熔解和凝古。

网友:
焊锡熔点低,加热不就行了?

网友:
用高能阿尔法粒子对焊锡部分轰击,并辅助以零下40度的低温,焊锡会催化变成白色粉末,轻轻一碰就脱落。而其他金属则安然无恙。

以上都是我瞎掰的。

网友:
吸锡带+电烙铁

网友:
吸锡器+吸锡带+烙铁和助焊剂

网友B:
低温试试,   零下50度,  锡会变粉末掉下来.

网友:
溶解是要把焊锡跟管脚分离开吗?我不知道。

网友:
不是只有离子形式才可以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不知道是用加热法?熔解和凝古。

不要有残留,焊锡加热 是有残留的,不管是吸锡带还是吸锡器,还是刮板。。。。。

楼主:
这个会有残留。。。我是想  干干净净 的去除

网友:
冰冻,产生锡疫。

网友:
焊上的锡要不留痕迹的彻底去除,好像比较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温试试,   零下50度,  锡会变粉末掉下来.

焊锡都是特意调配股过的锡合金,不是纯锡,很难发生锡疫

网友:
这题相当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温试试,   零下50度,  锡会变粉末掉下来.

够呛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大东北那边室外就不能有啥了
应该是焊锡里面加了其他元素抵抗了这一特性吧

网友:
金层上锡了应该不能回复本色了吧!

网友:
要求是看起来就跟没焊过一样的效果,,这要求也太高了些

网友:
把焊锡清洗掉且清洗得干干净净??楼主的这个要求一般人还真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