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长存的颗粒怎么区分什么泰山,井冈山,峨眉山之类的型号啊,要在哪查....

楼主(2023-07-20):
长存一共有几种颗粒,要怎么区分呢

网友:
这个不清楚,百度找不到的话就去某宝问问

网友:
工艺迭代吧!一层更比一层高

网友:
感觉长存闪存资料不多,而且很散,有没有大神总结共享一下?

网友:
长江存储这是要大炼闪存,下一代颗粒代号金山、银山?

网友:
估计是越新,山越高

网友:
代号吧YMN08TE这个是井冈山 具体的我今天同事出差了 明天要一个文档发给你 所有型号芯片详细参数啥的  很珍贵别发出去

网友A:
第一代MLC是大别山(8GB)
第二代TLC是井冈山(64层 32GB)X1-9050
第三代TLC是泰山(128层 64GB)X2-9060
第四代TLC是武当山 (232层) X3-9070
后面还有X2-6070 QLC,工规TLC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代MLC是大别山(8GB)
第二代TLC是井冈山(64层 32GB)X1-9050
第三代TLC是泰山(128层 64GB)X2-9060

好的谢谢

网友:
评论区高手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代MLC是大别山(8GB)
第二代TLC是井冈山(64层 32GB)X1-9050
第三代TLC是泰山(128层 64GB)X2-9060

好像到现在都没见过长存的mlc和qlc,都是tlc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代MLC是大别山(8GB)
第二代TLC是井冈山(64层 32GB)X1-9050
第三代TLC是泰山(128层 64GB)X2-9060

这个很对可以参考 还有黄山QLC 还有武夷山  分为用户及  工业级  企业级 车规
还有EMMC

网友:
型号可区分吗

网友:
这个只能靠自己收集资料了

网友(2024-09-18):
在哪里可以学习到这长江存储芯片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到现在都没见过长存的mlc和qlc,都是tlc的多

现在是TLC的时代,MLC太贵,QLC太拉胯

网友:
看ID结尾 10 00为X1,20 00为X2,30 00为X3
例如JGS就是9BC348251000,结尾1000 X1-9050
9BC428492000,结尾2000,结合ID第二位C4为128GB即TAS制程(X2-9060)
9BD5588D2000这个ID结尾2000,结合D5表示170GB的容量ID就是X2-6070的Q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