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X6950为什么这个U1芯片如此之烫?

楼主(2023-07-20):
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电动牙刷之前用起来就断断续续,最近彻底就不启动了,拆开后发现是接触问题,重新拆开电池调整了下负极的铁片触点

牙刷功能正常,但是U1的芯片温度极其高.
测试了脚位 2和5 对地都能导通,这是芯片坏了?这个芯片都查不到具体信息

楼主:
U1芯片损坏,周边电容也坏了,换了后温度就恢复正常了,U1型号MP9361DJ-LF-Z(淘宝花钱查到的),电容尺寸0603。 c1容量0.47uf,C2 C4都是2.2uf

楼主:
开始以为电池只焊接了一端,结果发现负极点焊不行导致的脱焊.
在电动牙刷使用过程中由于振动导致接触不良.
刚好有了买个点焊机的理由.现在牙刷恢复正常

网友:
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A:
能正常使用是不是没坏,本身就发热大?

网友:
击穿了击穿了

网友B:
估计损坏了,去掉就行了,应该是一颗 led 横流控制。去掉就没灯了,自己用没事

楼主:
不知道呀,这芯片都查不到相关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使用是不是没坏,本身就发热大?

应该是不正常的,因为这个牙刷我有两支,另一只正常的摸上去没温度.这个不管待机和使用隔着外壳都感觉有点烫.无水酒精滴上去1s气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损坏了,去掉就行了,应该是一颗 led 横流控制。去掉就没灯了,自己用没事 ...

想着代换掉,可这都查不到,都不知道换个啥

网友:
貌似是两个MOS管。。。

网友:
去掉检查下温度

网友:
看看tp4056直接把锡膏融化

网友C:
楼主厉害,这都能修好,怎么判断电容也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这都能修好,怎么判断电容也坏了的?

用半导小芯查U1芯片 型号是MP9361DJ-LF-Z的规格书,里面有典型应用的电路图.测量周边电容的容量,发现其中一个电容容量好像是0,接着用蜂鸣档测量电容通断,蜂鸣器响,电容短路.

网友D:
无感升压,建议用HX4004A代替,因为淘宝几毛还包邮,93之前系列如果主板静态电流大,90%是这芯片问题,飞利浦93之前系列都好高,99最要命,2个bga芯片,还有一堆超小的三脚芯片,并且用的电容有问题,容易击穿,还是10多个并联一起的,999系列都比99系列好修

网友(2023-08-30):
引用 网友D:
无感升压,建议用HX4004A代替,因为淘宝几毛还包邮,93之前系列如果主板静态电流大,90%是这芯片问题,飞利 ...

学到了,正好也是这个问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