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请问哪位能给讲讲手机U盘。只是适合手机的接口呢还是针对手机设计的特...

楼主(2023-07-20):
大家好,请问哪位能给讲讲手机U盘。只是适合手机的接口呢还是针对手机设计的特殊U盘呢?谢谢!

网友:
没有研究过 我买了两根线 micro USB 和type c U盘插USB口插充电口上就能用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TYPEC接口吧

网友:
micro和type接口的u盘都行,现在有三个头的u盘,适合电脑和绝大多数手机应用

网友:
百度了一下,越看越蒙

网友:
其实除了接口,还有U盘格式。
另外苹果系统有很多限制,据说要专门软件才能访问外部存储。

网友:
就是个普通U盘吧,没有特殊设计,就是多了个手机接口,内部应该是OTG接法

网友:
要专门软件才能访问外部存储。

网友A:
安卓手机一般可以直接识别typec或micor usb的优盘,一般没有什么限制,我试过fat32和exfat都能认,前提是手机支持otg。

苹果手机不行,据说只能支持lighting接口的读卡器+TF卡的这种方式插外部存储

网友:
手机接的U盘就是普通U盘,只是必须要OTG接口转换。双接口的U盘,插手机那一端已经做了OTG转换,所以直接就能认。另外一端的A口,必须有一条OTG线,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卓手机一般可以直接识别typec或micor usb的优盘,一般没有什么限制,我试过fat32和exfat都能认,前提是手 ...

慧荣有个3269主控就是USB+Lightning双口主控,可以当苹果手机U盘用,但是没有多少产品用,也没有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慧荣有个3269主控就是USB+Lightning双口主控,可以当苹果手机U盘用,但是没有多少产品用,也没有固件 ...

3269还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慧荣有个3269主控就是USB+Lightning双口主控,可以当苹果手机U盘用,但是没有多少产品用,也没有固件 ...

大佬见多识广啊,

楼主:
哈哈哈哈,真心感谢回帖的每一位朋友,虽然也还是一头雾水的感觉但还是非常感谢朋友们。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69还有这功能?

有的, http://flash-extractor.com/libra ... A__ad_3c_19_a3__1x4

封装像3268M或者3280

网友:
就是普通u盘加typeC或micro接口,当然要手机系统支持

网友:
就是个接口转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