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NMOS管焦耳小偷电路和三极管的波形和温度测试

楼主(2023-07-20):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焦耳小偷电路,现在更新一下测试的波形和温度信息。上一个帖子:
我也来制作一个“焦耳小偷”电路,榨干电池的最后一点电量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峰峰值5.4V,最大值4.84V,频率239KHZ,占空比36%

使用热成像仪拍摄的测温信息,从图上看,主要发热的元件是LED和三极管,其他的元件几乎不发热。证明这个电路的效率还是挺高的。

------------------------------------------------------------------------------------------------------------------------------------------------------------------
------------------------------------------------------------------------------------------------------------------------------------------------------------------
下面是使用NMOS管做的焦耳小偷电路,场管用的是SI2302,其他电路相同。

电路图

波形图。从图上看比三极管的峰值要高很多

试验电路

热成像图,从图上看,NMOS管也几乎不发热了。现在唯一发热比较大的是LED了,再就是电池了。使用NOMS管的电路效率应该比较高了吧?大家觉得这个电路的效率能达到多少呢?欢迎讨论。

经过测试,发现焦耳小偷电路的频率、输出电压、占空比与多个参数有关。
1.频率与电池电压成反比,与电感成反比。即电池电压越低时,频率越高,电感越小时频率也越高。
2.输出电压与电池电压成正比,与LED的导通电压成正比。电池电压越高时,输出电压越高。LED的导通电压越高时,输出电压也越高。三极管组成的电路,空载峰峰值能达到40V。场效应管未测试,怕击穿损坏。
3.占空比与电池电压成正比,电压越低时,占空比也越低。经过测试,占空比最高30%左右,最低15%左右。
4.场效应管的效率比三极管要高,但最低工作电压不如三极管高。使用三极管最低在0.5V时LED还能发光,场效应管在0.58V时,基本看不出发光了,此处使用的是白光LED,使用红光LED,电池电压在0.5V时都能发光。
5.使用场效应管,短接限流电阻和去掉泄放电阻,电路一样能够正常工作,不受任何影响。而且最低工作电压还能降低,因为泄放电阻分压左右,导致最低工作电压不如去掉泄放电阻来的低。
6.尖峰脉冲与电感和电池电压成正比。特别是更换大的电感线圈时,尖峰脉冲会增大很多。场效应管的电路尖峰脉冲比三极管的要大一些。
7.使用场效应管的电路,在电池电压降低时,输出的波形会变得更加平滑,更接近半波整流后的正弦波。

网友:
不能发热,发热小偷就暴露了

网友:
很简单也很实用

网友:
这小偷从哪偷的

网友A:
如果输入电压提高到4.2V,输出电压是不是也会升高.升高到多少?

网友B:
三极管发热,就说明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发热,就说明效率不高

但是三极管不发热是不可能的,有空换NMOS管试试,看看发热量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电压提高到4.2V,输出电压是不是也会升高.升高到多少?

那需要多串LED,不串肯定不行。这个电路把LED去掉,空载峰值电压能达到40V

网友:
     什么也没偷到,还是自家的电池,可以考虑把空中无线电波利用起来做一个微亮长明灯

网友:
三极管有饱和压降的问题,比mos管热是正常的。

网友:
只要是有发光的元件,肯定是会发热的,偷的越多也就越热。

网友C:
这个MOS管这么低电压都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MOS管这么低电压都能导通

SI2302是一颗低压MOS管,有些场合可以代替S8050使用的

网友:
你试试用耗尽型FET,可以极大地降低极限工作电压。
因为耗尽型FET即使在0偏的情况下也能有工作电流。
对了,对于那个FET电路,你可以直接去掉那两个电阻,效率应该可以更高。
对于FET,不需要限流,因为FET是压控器件。那个10K的电阻也没啥必要。都可以优化掉。

网友:
然后关于这个电路,如果不考虑用IC的话,要想增加亮度只能通过设法增加振荡器的占空比解决。
从波形上看,电感电流好像有点不太够,占空比低了,使得电感释能的时候电压跌落比较明显,如果电感电流够的话,应该可以看到一个比较规矩的方波。所以可以试试用几个FET组成振荡器,然后推动一个导通内阻低的FET,理论能增加输出功率。

网友D:
朋友,那个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那个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六千多吧,单位的,买了好几年了。四通道的。
SDS1204X-E
  • 发送到邮箱
  • 加入型号清单

鼎阳科技

200MHz,4通道,采样率双1GSa/S,14Mpts存储深度,40万帧/秒波形捕获率,新一代SPO技术,7英寸(800*480)宽屏显示;可选配AWG,MSO,WIFI功能

规格参数

订货型号
SDS1204X-E
品牌
鼎阳科技
产品线
示波器
型号系列
SDS1000X-E
品类
超级荧光示波器
描述/说明
200MHz,4通道,采样率双1GSa/S,14Mpts存储深度,40万帧/秒波形捕获率,新一代SPO技术,7英寸(800*480)宽屏显示;可选配AWG,MSO,WIFI功能
封装/外壳/尺寸
包装形式
生命周期
量产中(ACTIVE)
停产时间
最小包装量
1
模拟带宽
200 MHz
通道数
4
最高实时采样率
1 GSa/s
最高波形捕获率
400,000 wfm/s
最大存储深度
14 Mpt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六千多吧,单位的,买了好几年了。四通道的。

里面是通用安卓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是通用安卓系统?

应该不是安卓系统的,是不是linux就不清楚了

网友:
同理可以用在太阳能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