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修复电机轮毂沙眼就是不知道能撑多久(重新编辑完成)

楼主(2023-07-20):
前几天后轮莫名漏气,轮胎也到更换年限,原单位解散,现在要骑半个小时车程,所以干脆直换轮胎。
因为经常介绍单位同事去他那更换电池、轮胎,所以老板直说8层胎,140,我也接受了。。
因为电机相对传统会稍窄,老板手脚并用才安装进去。

之后检查发现还是有漏气,但是这种8层胎肯定问题没有,那就出现在电机轮毂上

后面第二天差点因为轮胎问题无法使用。。后经咨询群里坛友,以为是铝电机。。

后来发现锈迹。用磁铁发现可以吸附。。
后面研究了一下,拆胎我是没有技术了。
开始以为是被老板暴力拆出问题

刚好手里有打磨的工具,打磨后发现沙眼

最后清理干净,用铸工胶内外都糊了一层

之后推车回宿舍,第二天骑老婆子的车子
待到下班回家,用打气筒直接打气,打满后再用洗手液掺水检测有没漏气

然每天骑车前检查一下是否有漏气。。

至现在还正常使用,就是不知道能否撑住了。。
否则就是换电机,旧电机200.。新电机包装450。。

网友A:
直接上点焊锡是不是更好点

网友:
能补就补,不行就换,楼主不差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点焊锡是不是更好点

没人愿意焊接啊,有一个报价100包安装,哎,还不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的吗?

真空胎,形态不行,不建议加内胎

网友:
总感觉外面堵不住,应该给轮胎卸下来,在里面抹免钉胶,干了再装上,这样感觉承压高点

网友:
还是焊接比较牢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愿意焊接啊,有一个报价100包安装,哎,还不包好

漏气点用样冲,轻砸几下,铝压实后能好

网友C:
喷枪加热之后用焊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在内侧用那种堵漏的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铸工胶,铸工胶,把轮胎气放掉,补上,等24小时或者72小时候再加压,应该可以。

网友:
合适直径的铜丝轻轻敲进去,沙眼太小可以扩一下。

网友:
用不了多久又漏了的,我试过

网友:
轮胎漏气吗?可以试试橡胶条,相对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喷枪加热之后用焊锡?不知道行不行

估计是铝的或者不锈钢的,可能不太好焊接

网友:
里面贴一块胶布都行,那种丁晴防水胶,能再用十年

网友:
试试补内侧,随便贴一些都比较好,里面气压大,越压越紧。

网友:
直接铸工胶伺候,彻底干透砂纸打磨平整就行了,我之前的水泵腔体冬季冻裂了就是用铸工胶修复的,

网友:
有种铝焊条,我试过用烧猪毛的喷枪焊过车用空调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