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移花接木)维修一个LED开关电源

楼主(2023-07-20):
前天出去一个朋友招牌不亮了,站在下面看开关电源的LED指示灯不亮,一看应该是坏了

确定一下,没带工具刚好他有试电笔,借个梯子就上去了,测量火线亮,现在判定电源故障
刚好我有两个12V30A的就让他开车带我回公司拿了去给他换上,换完了我把旧的拿回来了
昨天拆机看看哪里有故障,先上个图

看这在室外好脏估计里面也够呛,一碰就往下掉灰

顶部有个放水盒子,还没破裂说明这个胶应该不会太差吧

底部没有封口,接线用的,接线端子在盒子盖子上面的图片底部标注的有
看看内部结构(确实看不过去的脏)

下面看看全家福及内部(这不是一般的脏吧,都不想搞了)

除了电路部分,把外壳直接拿到水池洗洗,用刷子刷干净,这么炎热的夏天让他们自然干吧
电路板部分用鼓风机吹一下,好看很多了

这个风扇没敢洗,别看这么脏还很灵活,用刷子清理了一下,好看很多了,由于刷子还没干灰尘都积攒在刷子上了,再去洗刷子

仔细看看电路板没有烧毁的元器件,测量一下300V 没问题后级无输出而且断电后300V迟迟不肯退去
这个时候判断芯片没有起振,再看发现故障点
补充一下:芯片型号   第一排4569   第二排 436   应该是4569没去搜索,刚开始我以为是3842的

细看启动电阻两个754串联,边角这个有点接触不好,想想补焊应该就好了(那你就太天真)

刮开故障点准备进行焊接,这里说一下这电路板做工真的很差,刮不出铜,而且线路上的漆掉皮
连接不上,再刮一下试试,结果越刮越断,算了换个位置吧

焊接几次没有成功,想想是不是地盘故障就想着换个地方,把电阻取下来准备换个地方(准备换到黄色圈的地方)

结果还是焊接不上,测量阻值正常,就是焊接不上(这个时候就考虑坏了,刚学焊接贴片的时候焊接时间长了就焊接不上了)
没有元件换先放下出去吃个饭,回来再看看能不能找个代换的(我这没有料板准备装起来先放着)
再看看忽然发现初级的电容放电的电阻是两个754串联的(移花接木),这个借来用用不影响就是电容会存电又不碰它没事

看这个连保险丝都没有,在铜箔上做细了一点当保险用

直接拆一个过来补过去试试看(由于电路板太水了,越刮线越断就飞了个细铜丝,后面用胶水把铜丝固定在地板上)
这个地方没拍图有点遗憾,已经安装好了,在拆开麻烦,算了吧
因为边缘要卡铝合金的外壳担心短路了
看输出红色指示灯亮起,以为结束了,结果听到变压器有异响,测量431反馈端电压跳变,输出电压也在12V跳变一点
难道431坏了,还准备找个431换上试试

后面想想把风扇装上试试看,一试发现好了应该是没有输出负载变压器自激之类的

再测输出稳定11.7V

到此维修完成
最后安装,合盖子前在来看一下大不一样吧

后面洗这个隔板的时候,才大概明白这个隔板是用来防止蝙蝠之类的小动物进去的,后面就洗洗装上了
全部到位

由于我换上去的不是室外防雨的,这个准备近期在换上说不定又能管好几年。
再坏了就把这个设备改到室内去或者把那个不防雨的套个塑料袋解决吧。

感谢各位坛友观看

以前发完帖子想编辑的话不行,这次准备补充芯片信号的发现能编辑了不用补充了,挺好。难道是我升级了的原因。

网友A:
如此恶劣的使用环境,对电源质量带来了很高的要求,显然这个电源不符合。

网友B:
这种风扇主动散热的就是容易积灰,如果是被动散热要干净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风扇主动散热的就是容易积灰,如果是被动散热要干净不少 ...

上次我遇到一个被动散热的,在输出线圈有个温度感应,接上了我发现风扇不转,我就把读读传感器短接了变成主动了,再后来想想应该是温度到一定值才开始散热的,准备改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恶劣的使用环境,对电源质量带来了很高的要求,显然这个电源不符合。 ...

开关电源很多,室外的搜出来不多而且价格比较贵,这个能用就先抗住吧,后面再说

网友:
室外用这么脏也正常,还有风扇聚集。电路板一刮就断,质量有问题,和常年室外环境也有一点关系

网友C:
这种电源修过很多,电路结构基本一样

网友:
学习了。刚好用的上。

网友D:
放室外灰尘肯定多,PCB覆铜板那就是质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修过很多,电路结构基本一样

电路有的好修的好修的很,遇到难修的了也难搞,遇到两个航嘉电源搞好久没搞好,准备合二为一不知道可行不,两个型号一样故障不一样,一个是主电源故障(3843基准电压不稳定,输出不稳定)一个是辅助电源故障(不工作),搞好久了没事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室外灰尘肯定多,PCB覆铜板那就是质量问题了

准备先装上看看能用多久,这个后续再坏的话就不修了,PCB太一般了,最主要的是还用了十几年

网友E:
不错介绍挺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介绍挺详细的

清洗、维修搞了接近半天,上午整理发贴,这辛辛苦苦的挣不到家元,哎坚持距离9500不远了
我的22合一即将在路上....

网友:
室外使用的防水电源,厂家线路板处理的太粗糙了,竟然腐蚀的这么严重,应该多喷几遍三防漆,不然还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F:
这是从什么地方卸下的,环境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从什么地方卸下的,环境这么差。

从室外招牌上拆下来的,还在招牌里面,估计是风扇吸进去的灰尘,PCB做的也确实差那么一点
估计也是厂家预算的吧,不坏能换啊

网友G:
这种电源维修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H:
稍微好点的都喷三防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源维修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是遇到个简单的罢了,有些开关电源也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稍微好点的都喷三防漆吧

可能是为了压缩成本吧,PCB做的是差了点,昨天已经让它继续服役了,看看能管多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