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电池包升级,触点升级。

楼主(2023-07-20):
效果杠杠滴,原来能烫化外壳,现在持续用到电池低电量也没事了

网友A:
我也发觉B款电池不能大电流,一个接触面不可靠,还是博世威克士这种夹持接触比较靠谱。兄弟你还得不错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是怎么改的?

网友C:
这个好像是汽车线束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觉B款电池不能大电流,一个接触面不可靠,还是博世威克士这种夹持接触比较靠谱。兄弟你还得不错 ...

小品牌,都是铁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是怎么改的?

外壳淘宝买的,电池是其他工具电池包里拆的六个VCT5A,插座是其他报废电动工具里拆的,焊在原来的触点位置,调整好位置就行,因为不发热,也就不担心焊锡融化。然后工具头里的接触片原本是弯的,给它掰直,长的话剪点一点,那个是铜的,调整到正好插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汽车线束插头

不是的,是手持电动工具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