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水一帖,接个万用表表笔

楼主(2023-07-20):
说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边正干着活呢,万表直接没输出,没反应的,时不时又好的,十分影响,这表是从x折腾那M币换来的,10分小巧,合适随身携带的,主打的就是个方便,无聊手痒蹭一帖。

扒了,通断档下红黑表笔分开触碰,引线焊电,红线异常。

根据情况,大概率这个位置断了,扒了开看,一扯就出来

剪断一节,续上,

热缩管套回去

一切正常了,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表笔品质不行,很容易齐根断掉

网友:
表笔断线常有

网友:
居然还是一体的,换表笔还得拆开焊

网友A:
整硅胶的吧

网友:
表笔收纳盒能放下表笔和线吗?

网友:
线这么细的嘛

网友:
线断了,换表笔吧。

网友:
下次再坏就换副表笔

网友:
你这表生来就没有插座吗?

网友:
换自接线的表笔,接硅胶线

网友:
估计是铝线。给水贴送点水费

网友:
楼主这一贴也太水咧

网友:
修复的很完美

网友:
应该换对好表笔

网友:
如果下次再坏的话,建议整根线换成硅胶的,这种线我发现冬天低温会很硬,简直相当难用了

网友:
头回看到不用插拔的表笔,楼主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啊

网友:
看图片像是此前断过修复了的,应该是老毛病了。

网友:
上个月网购一副超尖表笔,使用起来超级棒,直接把原表笔扔进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硅胶的吧

硅胶的该断还是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