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完美主义者,我全部大改,终极版,个人感觉比较便宜功能也不少的数码管点焊机,主控8gik08.8h1k08都行

楼主(2023-07-20):
俗话说,我是完美主义者,轻易不改,要改就是几乎完美版,历来就是先尊重作者做一板原版,然后发觉不太完美,作者失联已经放弃了,那我自己改吧,能用就不改,,比如说之前有个帖子打板。发现各种走线太细,尤其电源走线都是0.245毫米,,这不符合逻辑啊,

一些芯片感觉贵了,又太多零件了,

比如我业余用,组一组电池,并不是一直要充电和大电流充电容。

所以假如你有别人做的板子的设计稿或原理图,自己感觉不满意的,可以发给我看看。如果我也有兴趣,可以一起设计。

前面关注的人很少,作者也放弃了,不给回复。

然后好在有原理图,设计稿。那就大概好了,我的原则。。。10*10厘米内尽量塞满,

进度,目前还在设计,昨天做到凌晨两点过,太困了,想到会猝死,果断白天在做。应该还有10天设计时间。

楼主:
做到最后发觉我的思路正确的性能一样,尽量便宜和小,管子尽量多,驱动都差不多,保护板和电量低提示要有,电量低提示电路可能用tl431或电压比较器代替,这个板子原来设计缺少稳压和下载口反人类,很容易烧毁主控,重新设计了下载口,再不会烧毁了。

等等,大电流地方原来升压0.245毫米线,全部加粗,多重零件适用。并有防止pcb线路板多次焊接被拉断的设计(原来没有,)等等我认为牛皮和必要的完美设计,只要电路没问题,做出来,我应该会用这款

网友:
只要改不死,就往死里改!

网友:
这是单片机控制的点焊机吗

网友:
完美主义没错特别是做事、对自己

网友:
收藏先,想法符合我想要的,大佬做好能分享一份给我么

网友:
玩电子的一大部分人都折腾

网友:
看来这是个大工程

楼主:
2800多个错误,还得继续改啊,这个设计原版稿件没有地线,很多都得修改,耗时较长。还要增加4个模块。可能不用等了,完工日期我不知道啊

网友:
马克一下,做好了踢我一脚

楼主:
还得等,已经修改差不多了,12管,,发现不能用券,全部推倒重来,零开始,原来电路还有地方要改进,还差5v和8.1v。的ic最终选型

楼主:
全部做三种或两用焊盘。提高兼容性和材料通用性。
采用12管40sc228,10*10内一板做三片

楼主:
如果一片三个板的话,34.5mm上图高度还是高了,还得把这几个点连起来,得缩小成32.3mm。而40sc228管子是16.3毫米。16.3*2=32.6,没有哪怕5毫米空间。会相当考验手艺焊接

而仅仅2-3毫米差距就只放两个的话又很不甘心啊。只有拿到后外部再加铜条焊接了,

楼主:
还要满足过大电流需求最终还是克服了困难。解决了。

楼主:
双过孔,加粗,汉字,极为友好设计,等等设计,

楼主:
过孔都要横平竖直,加粗,完美

楼主:
整齐的过孔,完美

楼主:
原来设计者可能是着急出产品,这些功率元件啥的线这么细,得修改了

网友:
楼主改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