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洗脸盆水龙头不出水咋拆

楼主(2023-07-20):
开始是关不上,总流水,后来就彻底不出水了,需要从下面拆吗

网友:
从洗手盆底下把整个龙头拆下来。龙头开关水泥工把手顶上有小盖,仔细撬下来,里面有螺丝。一步步拆开就可以,估计是里面的水芯坏了。

网友:
估计是阀芯的安装柄断了。

网友:
拆手柄在手柄下面那个小封头里有个螺丝,拆水龙头在盆下面有个大螺丝

网友:
水盆下面,也就是水龙头正下方有个类似螺丝的东西,你松掉水龙头就掉了,买个新的再装回去即可,有些带软管如果时间长了软管也会断裂建议检查,不行的话及时更换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指点!本来想着直接在上面拆开看看阀芯,看来是个大工程。用了小20年,螺丝都锈了

网友:
后面有个3毫米内六角螺丝 松开换个铜阀即可。我家的前段时间水非常小 拆开发现是出口塞了

网友A:
你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
用尖东西挑开手柄下那个纽扣状的装饰就可以看到固定螺丝,拧松螺丝后就可以拆下手柄,然后就可以拆阀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这个!

结构图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指点!本来想着直接在上面拆开看看阀芯,看来是个大工程。用了小20年,螺丝都锈了 ...

都这么久了,也该换新的了...

网友B:
阀芯是从上面拆的,抬起把手,下面有个孔,如果盖还在扣了就能看到孔,里面有个内六角顶丝,松掉顶丝把手能下来了。

下面是一个半圆开口的罩,用胶片或涩手搓,注意别捏,就是搓,拧下来,露出阀芯盖。用板子拧开阀芯盖,就能拆出阀芯,    混水阀芯是直径选择的,量好致敬买就成了。。

网友:
如果只换阀芯就拆上面,整个换就从下面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这个!

太牛了,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这个!

太卷了吧!!!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阀芯是从上面拆的,抬起把手,下面有个孔,如果盖还在扣了就能看到孔,里面有个内六角顶丝,松掉顶丝把手能 ...

感谢大牛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牛指点!

开始码字,后面看贴结构了,一起卷起来。。。

固定螺丝种类太多了,你要自己确定了工具了。

以上都可能的,一字、十字、内六角。

网友:
大多数是出水口的过滤网堵死了

网友:
大概率阀芯坏了,从上面可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码字,后面看贴结构了,一起卷起来。。。

把潜水的大牛都给吸引来了这个帖子太值了,晚上回家就搞起来